求助使用clock宏编写切换画面功能反应太慢

楼主(2019-10-19):
现在使用的触摸屏型号是台达B10S411,PLC为DVP-EH系列,想要的效果就是PLC中的位,触发HMI中画面的切换,我使用的方法是在HMI的clock中写宏

IF {Link1}1@M412 == ON

$299=27

ENDIF

M412触发位,$299为命令区起始地址。

实际使用起来以后,发现当M412触发了大概10秒左右了,HMI中的画面才进行切换。

请问有没有什么切换画面快一些的方法。

网友A:
或许用不上用,看看这个帖子吧:

台达DOP-B系列的触摸屏为例
打开画面编辑软件,找“选项——设置模块参数——控制命令”,在右边的对话框中的“命令区地址”设定为PLC的一个寄存器地址,比如说D0。再按一下“确定”就行了。
这样你在PLC程序中只要在需要自动变换画面的时候,给D0赋上相关画面的编号,这样触摸屏就会自动换画面了。
例如:主画面为1#,答题画面为2#。在外部按键没按时,让D0=1,按下开始按钮后,让D0=2

帖子来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或许用不上用,看看这个帖子吧:以台达DOP-B系列的触...

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或许用不上用,看看这个帖子吧:以台达DOP-B系列的触... 内容的回复!-------------------------正解

我觉得用d0效果好

网友D(2019-11-26):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我最后使用了报警区的弹窗功能,实测反应是最快的,将想要弹窗的位设置在报警区当中,位生效以后出发报警弹窗实现切换窗口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