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的冲床送料机故障处理办法

楼主(2019-10-19):
冲床送料机从结构上,可分为气动式,和机械手放松,而我们这里说的普通气动式送料机是老式的送料设备,其相比其它送料设备故障率更高,客户需要一定的维护保养与故障处理知识,其常见的故障有机台启动不顺、送料不准、启动不了、排气孔漏气这四个方面。

 气动式冲床送料机

一、气动式冲床送料机启动不顺的原因与处理方法:

1、缺乏润滑油:一定要及时在气动三联件过滤器的里的油桶里加注润滑油,气动式冲床送料机工作5-6次,滴一次油为佳。

2、润滑设施不良:要注意清洗或更换气动三联件过滤器,保证其它正常正作。

 3、快速接头漏气:要更换快速接头。

4、气压压力不稳定,气压过大或不足:调整空气压力机,暂停耗气量大的设备。

5、密封圈损耗:清洗更换的O型密封圈。

二、气动式冲床送料机启动不了的原因与处理方法:

1、气动三联件过滤器缺乏润滑油:添加润滑油

2、铁销卡在气动式冲床送料机气缸内:拆除清洗干净

3、停顿太久没有使用:更换密封圈,清洗保养后重新加注润滑油;

四、气动式冲床送料机排气孔漏气的原因与处理方法:

1、气动式冲床送料机控制管磨损:更换新品

2、浮动杆与引动阀被压弯:更换新品

五、气动式冲床送料机出现送料不准的原因与处理方法:

1、速度过快:顺时针调整气动式冲床送料机速度调整螺丝。

2、长度未调整准确:调整送料长度微调螺丝与速度调整螺丝,调节好后并固定好微调螺丝。

3、气压不稳定:查看气压压力表有无损坏及调整空压机

4、模具本身误差:校正模具

5、模具本身无导正销:改装导正销

6、夹板因长期磨损导致压料不紧,重新打磨划花处理

7、材料太薄:可在机体上安装引导托料板或改用拉料型气动式冲床送料机

8、送料时料带歪斜与凹凸:材料架、送料机与模具应保持水平垂直,防止材料走偏。

9、气动式自动停机超过12小时后:不放材料,让气动式冲床送料机慢速空走35分钟,预热以后再进行工作,气温越低,预热时间应越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