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触点影像位置

楼主(2019-10-19):
现在只能在图纸下方,要求自动生成在右方

网友A:
这个简单就可以操作了

  1. 原始显示默认的是如此

  2. 双击线圈或右键“属性”选择“显示”“触点映像”“在元件”

  3. 取消“自动排列”就可以根据XY坐标值修改触点位置

  4. 修改过后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