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电缸为什么只能定位8个点

楼主(2019-10-20):
大家有没有用过SMC这种型号的电缸,说明书上说可以定位64个点(IN0-IN5)

但是,打开调试软件,联机后,却显示只能定位8个点(in0-in2),IN3给信号就直接点动了,

各位大神,是不是我哪里设置不对??求助

网友A:
IN0到IN5刚好六个输入点,每个位有0和1两种状态,2的6次方可以组成64个点

下面举例图表是2的4次方可以组成16个点

网友A:
换句话说,你通过这6个输入点可以组合成64种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句话说,你通过这6个输入点可以组合成64种位置

网友C:
我依稀是记得,先保存要走的位置,然后通过bin来调用的就是12481632,好像是,忘记了

楼主:
问题是,说明书上有IN0--IN5共6点,可组合成64点位置;实际上用调试软件联机后,只有IN0-IN2(可以组合8个位置点),IN3,IN4被定义成了JOG+和JOG-功能,如果我要走第8个点,理论上IN3导通,然后再给启动信号,就可以了,实际是,我IN3一导通,电缸就直接点动了

我想知道,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所以IN3和IN4被定义成了Jog功能,我总共需要定位20个点,有没有什么方法

引用 网友A:
换句话说,你通过这6个输入点可以组合成64种位置

网友D:
微信截图_20191025161358.png我的四个输出信号,都可以定位16个点。你应该好好看看说明书

网友E(2019-11-26):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回答,通过二进制编码来走点位的道理我懂,但是,看到我调试界面就会明白了,IN3,IN4被定义成了Jog功能,只要IN3或者IN4导通,电缸就会点动。后来通过刷机,已经完成了对IN3,IN4的恢复。问题已经解决

引用 网友D:
我的四个输出信号,都可以定位16个点。你应该好好看看说明书

感谢各位的热心回答,通过二进制编码来走点位的道理我懂,但是,看到我调试界面就会明白了,IN3,IN4被定义成了Jog功能,只要IN3或者IN4导通,电缸就会点动。后来通过刷机,已经完成了对IN3,IN4的恢复。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回答,通过二进制编码来走点位的道理我懂,但是,看到我调试界面就会明白了,IN3,IN4被定义成了Jog功能,只要IN3或者IN4导通,电缸就会点动。后来通过刷机,已经完成了对IN3,IN4的恢复。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F:
我想要积分!!!!!正的  我想学习!!!!!

网友G(2020-11-24):
感谢分享,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H(2021-02-25):
请问楼主,你的软件可以给我一份吗?635113973@qq.com,我在官网下的软件安装后端口没有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你的软件可以给我一份吗?635113973@qq.com,我在官网下的软件安装后端口没有驱动……...



我新发个帖子,你自己去下载啊

网友I(2021-04-10):
635113973@qq.com,我在官网下的软件安装后端口没有驱动……...】进行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