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VR电线与RV、BV三者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10-20):
从专业角度来讲,rv软线、bv硬线和bvr绝缘电线都是CCC国标认证的弱电线缆,因为工作具有可靠性和稳定性高、安全性能有保障,因此多用于家居装修电线用。接下来教大家如何区分rv、bv和bvr。

B和R的之间的区别,前者是固定布线用电缆(电线),后者则是连接用软电线,两者的导体结构不同。

导体结构的区别

BV、BVR、RV:都是单芯线

BV:是一根铜丝的单芯线,比较硬,也叫硬线。

BVR:是由多股铜丝绞在一起的单芯线,也叫软线。

RV:也是软电线,是由很多股细铜丝绞在一起的单芯线,家装一般不用。

BVVB:是两根以上BV线用护套套在一起的硬护套线。

RVV:也是两根或三根以上RV线套在一起的软护套线。

电压等级的区别

电压等级不一样,一般的BVR的电压等级要高

RV:300/500V或450/750V

BV:300/500V或450/750V

BVR:450/750V

用途的区别

RV主要用于电器中连接线。

BV主要用于家用照明线路连接线。

BVR主要用于配电柜、电机等地方,也可用于家用照明线。

网友A:
BVR电线布线操作容易一些,毕竟软一下。

一般说,小设备外接线采用电缆居多,大电流可以可以考虑单根BVR电线。

网友B:
楼主继续总结,学习下

网友C:
非常感谢楼主的总结,认真学习一下,希望继续分享……

网友D(2019-12-23):
一般BVR的电压等级是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