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大神帮忙

楼主(2019-10-20):
为什么常闭点放的位置不一样就能断   按理说都是可以断

网友A:
第一段程序,定时器运行后,定时到达,只能断开一个扫描周期,下一扫描周期根据逻辑触点闭合,定时器重新运行。重复循环。

网友B:
还是PLC最本质的特点,程序从上到下,从左往右执行的原理,一个扫描周期执行一次,你放的位置不一样,肯定执行就不一样

网友C:
要记住PLC扫描原理  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第一段程序,定时器运行后,定时到达,只能断开一个扫描周...

    说的太对了

网友D:
第二段程序,定时器一直接通,输出的线圈可以保持,

第一段程序,定时器有输出时,输出的线圈把定时器的的信号切断,到下个扫描周期又会重新计时,重复循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第一段程序,定时器运行后,定时到达,只能断开一个扫描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第一段程序,定时器运行后,定时到达,只能断开一个扫描周...

棒极了!

楼主:
谢谢各位 知道了 !~~~~

网友F(2019-11-26):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网友G:
你的第一个常开触点一直是闭合状态,借一楼说你的定时只能断开一个扫描周期,希望不对的地方指正

网友H(2019-12-26):
这不是双线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