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880变频器对输入电网电压闪断的容忍度是多少?

楼主(2019-10-20):
电能质量监控装置检测到电网时常发生网闪,有时导致变频泵无故障停机,有时则不会,谁知道变频器对输入电压的瞬间波动的幅值和持续的时间有何要求?如何通过设置参数来避免网闪导致的停机

网友A:
好像是没有这个功能的。报故障之后,变频器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肯定会停机。待用户清除故障,或者是解决问题之后,重新上电,才能正常使用。这也是变频器出于自身保护及电机负载的保护。

变频器跳闸是正常的,你应该想办法解决电网质量,比如在变频器进线端考虑加个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