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WIN10通讯找不到CPU

楼主(2019-10-20):
WIN10系统64位用的S7-200V4.0sp9版本plc用的是S7-200CPU226通讯线用的是USB-PPI,在软件里点通讯找不到CPU,驱动没问题在COM3

网友A:
建议在WIN10 上安装虚拟机,安装XP或者是WIN7的系统。。好像WIN10系统应该不支持这个200的软件

网友B:
这个软件在哪里找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建议在WIN10 上安装虚拟机,安装XP或者是WIN7...

不要在WIN10上下功夫了,我的电脑系统也是WIN10的,之前的项目用的200PLC,现在现场维护都要抱着另一台win7系统的电脑

网友D:
建议还是安装XP或者WINDOWS7虚拟机比较靠谱!

网友E:
电脑系统的问题吧

楼主:
在WIN7电脑里也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F:
USB-PPI是西门子原装电缆还是? 在WIN7电脑上使用S7-200V4.0sp9版本提示什么?

网友G:
西门子200最新软件也就是SP9系列,支持win7系统,win10系统根本不支持的。

网友H:
在WIN7电脑里也试过了,

网友I(2019-11-26):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