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变频空压机失磁的原因有哪些,如何预防?

楼主(2019-10-21):
永磁变频空压机一旦失磁,基本上只能选择更换电机,其维修成本也将大大增加。了解永磁变频空压机的人都知道,在长时间高温状态下会逐步退磁,温度越高,退磁的风险越大。那么,我们要怎么去判断永磁变频空压机失磁了呢?它失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呢?下面,我们就一一给大家解答。

一、怎么去判断永磁电机是否失磁?

首先需要确定空压机厂家变频器选型无误,再确认变频器内的参数是否被改动过。

如果两者都没有问题,则需要通过反电动势进行判断,将机头与电机脱开,进行空载辨识,空载运行至额定频率,此时输出的电压就是反电动势,如果低于电机铭牌上反电动势50V以上,即可确定电机退磁。

永磁电机退磁后运行电流一般会超出额定值较多,那些只在低速或者高速运行才报过载或者偶尔报过载的情况一般不是退磁导致。永磁电机退磁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有的几个月甚至一两年,如果厂家选型错误导致报电流过载,不属于电机退磁。

二、电机退磁原因

永磁电机性能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耐高温等级,超过它的耐温等级,其磁通密度会急剧下降。耐高温等级可分为:N系列,耐80度以上;H系列,耐120度;SH系列,耐150度以上。

1.电机的散热风扇异常,导致电机高温

2.电机没有设置温度保护装置

3.环境温度过高

4.电机设计不合理

三、如何去预防永磁电机的退磁?

1.避免重载起动和频繁起动

笼型异步起动同步永磁电机尽量避免重载直接起动或频繁起动。异步起动过程中,起动转矩是振荡的,在起动转矩波谷段,定子磁场对转子磁极就是退磁作用。因此尽量避免异步永磁同步电机重载和频繁起动。

2.正确选择永磁电机功率

退磁和永磁电机的功率选择有关。正确选择永磁电机的功率可以预防或延缓退磁。永磁同步电机退磁的主要原因是是温度过高,过载是温度过高的主要原因。因此,在选择永磁电机功率时要留有一定的余量,根据负载的实际情况,一般20%左右比较合适。

3.改进设计

(1)转子内部有通风槽回路,降低转子温升

转子温升过高,永磁体将会产生不可逆的失磁。在结构设计时,可以设计转子内部通风回路,直接冷却磁钢。不仅降低了磁钢温度,也提高了效率。

(2)适当的增加永磁体的厚度

从永磁同步电机设计和制造的角度,要考虑电枢反应、电磁转矩和永磁体退磁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转矩绕组电流产生的磁通和径向力绕组产生的磁通的共同在作用下,转子表面永磁体容易引起退磁。

在电动机气隙不变的情况下,要保证永磁体不退磁,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适当增加永磁体的厚度。

关于永磁电机失磁我们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了,了解更多相关资讯,请继续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