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报表功能生成的箱柜设备清单里面为何不显示端子

楼主(2019-10-21):
其它东西都有了,就是端子一个都没有。

有人说要把设置部件里的端子部件打勾,但是我打勾了以后再重新生成、更新,依然没有端子。

网友A:
你确定你端子上面部件吗,是基于符号设计还是基于设备设计—{部件库}

网友B(2020-12-3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勾选端子部件后部件汇总表显示端子数量,但是箱柜设备清单还是没有

网友C(2021-03-01):
遇到此问题了,无解中!

网友D(2024-01-28):
之前看到论坛中有网友问如何在箱柜设备清单中显示端子的问题,没有看到有正解的<此处内容被屏蔽>,经过我的研究,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先上个效果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之前看到论坛中有网友问如何在箱柜设备清单中显示端子的问题,没有看到有正解的<此处内容被屏蔽>,经过我的研究,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先上个效果图...



可以分享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