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3产品计数问题

楼主(2019-10-21):
PLC采用的是40EH03T,对上图产品进行计数,每秒通过100个,大神们都看下用什么元件检测配合PLC最为稳妥。

先用方案为3mm光纤传感器+PLC计数来测试,出现问题为:

1、直接用硬件计数器时,设备突然断电,产品正好停在传感器位置时,上电计数器自动+1(上电是产品不会动)

2、又采用扫描传感器输入端口,得到上升沿后再得到下降沿时计数一次,每秒通过60支左右还可以检测到,再多了就不行了,而且考虑如果突然断电时产品停在了上升沿过还没有下降沿时,会漏检。

大神们给个方案吧

网友A:
感觉最靠谱的还是采用视觉去计数

网友B:
加一个UPS电源,停的位置控制一下。

网友C:
脉冲计数,没问题

网友D:
从成本考虑,就用接近开关,100HZ,不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