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PLC软件与PLC之间的通讯?

楼主(2019-10-21):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或者入门知识,首先三菱plc编程软件有两种,GX-Developer和GX-Works,如下图表所示

了解plc硬件连接,主要有两个1、连接外围设备用的USB连接口 2、连接外围设备用的RS422连接口,这两个接口都可以与连接编程软件进行程序写入和监控等,这里注意下三菱有的型号没有USB接口,用一根编程线将PLC与电脑USB接口连接就可以通迅了。

对应USB和RS422接口的连接线有如下两种,蓝色的miniUSB连接线用于上图[1]接口,黄色的是圆头八针RS422连接线用于上图[2]接口。

连接完完成后我们进入plc编程软件进行连接目标Connection,我们需要在计算机侧I/F选择接口类型,根据你连接的plc接口来决定,如果你连接的usb接口就选择USB,如果是RS422就选择RS-232C如下图所示,这个一定正确选择不然会通信失败。

选择完成后点击确定,点击右侧的通信测试,如果选择都正确会选择已成功与PLC连接。

这里注意下如果选择RS232C,需要选择com端口和传输速度,传输速度选择越大通信越快以及拷入程序也会很快,com端号如果不知道,在设备管理器查看下即可。成功连接后即通讯成功我们就可以往plc下载和读取程序以及对程序进行在线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