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厂(使用寿命长精度高)循环流化床锅炉专用耐磨热电偶

楼主(2019-10-21):
一、CFB耐磨热电偶 简介

澳大利亚ECE公司专业生产锅炉温度传感器,已有72年的历史,特别是在循环流化床锅炉测温防腐耐磨抗震的热电偶

拥有多项高科技的产品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其特殊工艺的耐磨材料在不影响测温滞后的前提下,彻底解决了循环流化床锅炉测温热电偶的使用寿命,保护套管具有耐磨,耐高温氧化,耐硫化、耐液态铁粉、石灰石等水泥料腐蚀,抗冲刷,耐振动诸多技术,使测温热电偶使用寿命一般一至两年。

二、主要特点

1.耐磨材料工艺:耐磨材料是在合金基材的金属表面通过高压电脉冲产生局部超高温把基材金属 (例如:601不锈钢)和钨碳化合物同时熔化,汽化;然后迅速将两者融合,冷却,整个过程在瞬间完成。确保所产生的新合金层面有极强的硬度(C76),合金层厚 度可达0.12″(3mm) 工艺处理,不同于金属涂层那样让一种金属附在基材上,而是在基材 金属表面重新生成一种新合金,该金属层和内部基材本质原是一个整体,因此耐磨性能大大提高。

2.经过处理的钨碳合金表面硬度达到洛氏HRC76(约为维氏1750,陶瓷等级)是普通不锈钢硬度的10 倍

3.表面合金层与基材不锈钢生成一个整体,因此热膨胀系数和脆性完全相同,不会在高温下开裂。

4.耐高温性能好,耐磨合金层耐温可达1800℃,长期可在1200℃温度下正常使用。

5.由于是钨碳化合物,耐氧化性能是316不锈钢的两倍。

6.使用寿命长,在燃煤CFB锅炉床温上使用保质期12个月

三、主要技术参数

1.基本参数

绝缘电阻>100MΩ(常温下)

试验电压:500VDC

电气出口:M20×1.5 NPT1/2

连接尺寸:M27×2 NPT3/4

防护等级:IP65

精度等级:Ⅰ级

法兰标准:    美国标准 ASME/ANSIB116.5-88    德国标准 DIN2628~2638-1975

2.温度范围及允差

一、选型表

二、循环流化床锅炉温度测点热电偶选型参考

1.推荐使用温度

品 名分度号保护管材质使用温度℃
长期使用温度短期使用温度瞬时使用温度
抗震耐磨热电偶K金属80011001300
抗震耐磨热电偶S金属120014001600
高温耐磨热电偶B非金属140016001800
  注:非金属热电偶不能在有振动的环境测温使用。

  • 循环流化床锅炉运行温度950~1100℃。

  • 选用S分度热电偶:S分度热电偶长期测温1200℃,能够满足循环流化床锅炉安全运行,但S分度热电 偶为贵重金属,生产运行不十分经济。

  • 选用K分度热电偶:K分度热电偶长期测温800℃,超温使用30天后温度开始下降,90天氧化损坏, 未损坏的热电偶仍然能使用、但测温不准确与炉膛实际温度下降80℃左右,不能长期使用检测炉膛 实际温度,但可以通过增大热电偶元件直径(最大为Φ3.2mm)或选合金材料铠装热电偶芯的方式来 延长使用寿命,但还是远不如选S分度热电偶理想,不过考虑到K分度热电偶为廉价金属,长期使用生 产成本较低,故多数还是选用K分度的热电偶。

  • 2.推荐测温点选型

    (以某电厂东锅450t/h CFB锅炉测点为例参考)

    CFB锅炉测点布置参考示意图

    6.旋风筒入口温度(对称布置)

    8.高过入口温度(对称布置)

    9.低过入口温度(对称布置)

    10.低过出口温度(对称布置)

    11.省煤器出口温度(对称布置)

    12.低再入口温度(对称布置)

    13.空预器出口温度(对称布置)

    14.返料灰温度(对称布置)

    抗振耐磨热电偶(阻)分布示意图仅供参考。

    温度测量正常运行温度
    (℃)
    运行范围
    (℃)
    数 量
    (只)
    热电偶
    S分度K分度J分度
    炉膛床温8700~110024
    炉膛内部(左右)870~9500~10008
    炉膛出口(左右)8830~9502
    旋风筒入口(左右)8830~9502
    旋风筒出口(左右)8710~9302
    高过入口(左右)8050~8902
    低过入口(左右)6550~7002
    低过出口(左右)5040~5502
    低再入口(左右)8430~9002
    省煤器出口(左右)3080~3602
    空预器出口(左右)1300~1602
    √○
    返料温度(左右)7900~9002
    √○

    注:最佳选型√,经济选型○

    (推荐测温点的温度参数及选型仅供参考,实际测点以锅炉厂家及设计单位的锅炉测点技术参数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