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显示温度低实际温度高,急死了!

楼主(2019-10-21):
PLC实际CP1E-N60SDR,温度输入模块CP1W-TS101,  触摸屏是威纶,使用几个月一直正常,但现在屏幕上显示的温度达不到设定的温度120只能到80左右,接触器一直吸合炉内温度都到了160咋回事?所以东西都换了一遍也不行,想不出办法了

网友A:
所有东西都换了? 你现场使用的是热电偶传感器吗?感觉是现场传感器问题,不行就一级级从传感器开始往PLC端查找,看看接线有没有松动或者短接的情况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元器件换错了吧,温度传感器的阻值范围或者类型问题。确定是先前一模一样的品牌型号吗?隔离开设备试一下,单独测试一下室温或者其它温度试试呢?

现场遇到过师傅们感觉大概差不多的型号,认为外表长的一样就可以直接替换使用的!其实型号一个字母的差别,其实范围差很大的!

网友B:
维修这事最好能说清楚正常和不正常之间到底做了哪些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东西都换了? 你现场使用的是热电偶传感器吗?感觉是...

-------------------------Pt100,没有松动短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请叫我王老湿  所有东西都换了? 你现...

建议楼主检测一下程序,是不是写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