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风扇散热性能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10-22):
    工控主机夏季散热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多装机箱风扇,但为什么有些主机即使加装了机箱风扇,发热情况却未见明显改善呢?

    问题1:加装风扇,主机散热性能没提升甚至变得更槽。

    回答:出现这种情况多半是风扇的方向装反了。现在主流机箱侧面板都喜欢用透明材质,一般只有前部,顶部和背面有较大面积的散热孔,因此一般采用的都是立体风道设计,也就是从机箱前部进气,从顶部和背部将热气排出,而加装风扇就是加速机箱内的空气流通,以提升散热效率。

    由此可见要想建立合理、高效的风道,机箱风扇的吹风方向就很重要了。如果将风扇方向装反了的话,反而会导致机箱内风道紊乱,工控机CPU、显卡更容易出现过热的现象。

    问题2:怎么分辨工控机风扇安装方向

    回答:工控机风扇无横梁的一面为进风,有横梁和电线的一面为出风。在操作时把前面板风扇有横梁和电线的一面应该朝着机箱内,顶部和背面的风扇有横梁和电线的一面应该朝着机箱外。

    一般来说正确安装后会发现机箱温度有明显的下降,主机温度较高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另外,散热器风扇的吹风方向对机箱散热也有影响。侧吹式散热器的散热鳍片面积更大,热管数量多,配合风扇散热效果更好,因此市面上大多数风冷散热器均采用了侧吹式设计。如果是使用水冷散热器的话,需要注意的就是冷排风扇的吹风方向,这就要根据冷排的安装位置来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