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如何把存储区小数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楼主(2019-10-22):
请教大神们如何把PLC的D存储区保存的小数最后一位四舍五入,比如1.233通过四舍五入后变为1.230,如果是1.236通过四舍五入后变为1.240,请知道的大神不吝赐教,给予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读取的称重传感器的程序,你的意思是读取的整数进行四...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望大神们能出手相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望大神们能出手相助。

这个确实没有见过。1.233通过四舍五入后变为1.23,如果是1.236通过四舍五入后变为1.24这个倒是可以的。

网友A:
加子程序 凑整.除十.取余.作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望大神们能出...

三菱PLC能实现吗?因为我也是刚接触PLC,不太了解,好像三菱没有办法对寄存器单独的位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子程序 凑整.除十.取余.作比较?

三菱里没有子程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加子程序 凑整...

子程序有,但是也不重要,只是为了批量处理,还可以变址做嘛,不用管它。问题是你这数据是咋来的,为了什么目的要处理啊,其实如果是取整的时候四舍五入的话,数据加0.5再取整就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phoen...

我是读取的称重传感器的数据,可是最后一位总是不稳定,一会0.001一会0,做了滤波也是没有效果,我是希望能在触摸屏上显示稳定,这个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希望能给个好的方法。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我用的是仿三菱3U的PLC,不知道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也是刚接触,不同懂,如果大神知道怎么做,麻烦给个范例,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phoe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这是读取的称重传感器的程序...

谢谢了!确实是高手,按照你的程序能实现我想要达到的目的,只是我想的还是比较简单,这样做最后一位是稳定了,但是这样最后一位除了显示0,其他都不显示了,所以,也谈不上精确到这一位了,我觉得还是需要提升硬件来解决这一问题。再次由衷的感谢您热心的回答,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C(2019-11-26):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网友D: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我也学习中,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