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油温机逆相报警故障原因

楼主(2019-10-22):
高温油温机工作原理:油温机管路与模具油道连接构成回路,导热油在泵的作用下进行循环。温度传感器将数据传送到控制系统,自动调整加热/冷却动作,控制导热油温度。

油温机升温时的原理:升温时,温控表根据温度传感器的数据自动分析,控制加热器状态,从而达到设定的温度。

油温机冷却时的原理:降温冷却时,加热器停止加热,温控表控制冷却电磁阀状态,冷却水进入到热交换器,对导热油进行降温。

为保证高温油温机工作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还需要设置一些安全系统。比如在系统压力过高时,压力控制器将数据传给控制器,加热器停止加热;异常加热时,超温保护器根据温度传感器的数据,自动切断电源等。高温油温机电路安装相对较简单,只需将工厂的三相电连接油温机空气开关的接线端。通常情况下,三相电的相序不是固定的,为了防止泵浦反转,油温机设有相序检测系统。如果面板上出现逆向报警,则将三个线中任选两相对换位置。

在使用高温油温机之前,应该先检验主电源是否已接好,接好后是否有出现电源逆相或缺相的现象,如果在运行的过程中出现故障,面板指示灯会显示并且蜂鸣拉报,相应油温机会自动停止工作。

关于高温油温机逆相报警故障原因分析就到这里了,需要注意的是在安装油温机时注意空间的合理布局,以方便促进油温机的维护。必须按照管道系统设计和安装标准,合理的安排冷却水系统的设计和安装,以便充分发挥模具温度机性能。设备应水平放置,安装在通风的地方以防电动机过热,造成不必要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