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空压机大修指南,请抓紧时间阅读!

楼主(2019-10-22):
关于螺杆空压机大修,其实它只是每台空压机必需的“保健理疗”,而不是当空压机出现大问题的时候,才进行的一些故障维修工作,这也可能是很多用户存在的一些误解。通过大修的调整,重新将空压机导向正轨,实现高效稳健运行,这才是我们进行大修的意义所在,好了,下面,我们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螺杆空压机大修指南,你了解的朋友请抓紧时间阅读吧!

一、 空压主机为什么需要阶段性大修?

当空压机设备使用了一定年限后,内部各类小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及时进行主机大修,系统性解决内部安全隐患,能有效减少后期维修保养成本,保证空压机良好运行。一般而言,空压机工作一定时间后可能会出现以下五个问题:

1. 磨损增大

通常情况下,机器运转不可避免的会带来磨损,通常情况下因为有润滑液润滑,磨损会减轻很多,但长期高速运转磨损程度不可避免会扩大,并导致其他主要部件的磨损与损坏。

2. 间隙增大

主机核心部件阴阳转子间距增大,将增加压缩过程中的泄露量,降低设备压缩效率。此外,阴阳转子与后端盖及轴承间隙扩大将会影响到压缩机的密封性和压缩效率。同时,这也会严重影响阴阳转子的使用寿命。

3.  部件损坏

压缩机主机部分的易损部件主要有各种垫片、密封圈、轴油封等,其中轴油封长期处于高温、高压和高速运转的环境,大大影响其使用寿命,一旦出现损坏将导致压缩机漏油。如若发现不及时,则极有可能造成阴阳转子和轴承因缺少润滑而烧毁。

4.部件变形

主机是压缩机的核心压缩部件,其内部部件长期处于高温、高压环境,加上高速运转,时间一长必然造成变形。此外,尘埃、杂质在机器内逐渐累积,历经长期运行,就可能造成阴阳转子变形、间隙增大,严重时可能出现主机卡死。

5. 成本增加

压缩机长期未进行大修,使得设备内部残存大量磨损产生的杂质,将会导致润滑液使用寿命缩短,油滤芯、空滤芯使用寿命缩短以及摩擦增加、压缩效率降低、电力成本增加等情况。

二、主机超期使用会怎样?

主机运行时间超过大修期,将会造成轴承磨损及主机配合间隙扩大到主机技术条件允许的极限值,此时,主机处于极不安全的运行状态,随时有可能发生如下严重后果:

1. 空压机排气量会发生较大幅度的衰减;

2.主机运行负荷增大,对主电机及电器系统造成危害;

3. 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出现主机的突然“抱死” 。

三、如何判断空压机是否需要大修?

1. 已经故障 “抱死”的主机

拆卸解体检查,综合修复后的主机性能、修复费用等判断是否具有修复价值。

2. 尚能运转的主机

(1)根据机组实际运行检测分析判定:通过对机组运行参数如噪音、运行电流、运行温度、排气量、主机振动等进行相应的数据检测分析,判定是否需要进行主机大修工作。

(2)根据机组运行时间判定:空压机组运行时间累计达到 20000小时或者投入运行4年后须安排主机进行大修。

四、 空压机主机大修有哪些工作内容?

1. 清洗螺杆、轴、间隙调整垫片,打磨、修复轴、螺杆及定子的损伤面;

2. 拆卸、拉拔压出相应的齿轮(或皮带轮等传动装置)与轴承;

3. 试运行,磨合调整;

4. 压装轴承,调整间隙,测试各间隙。

五、 主机大修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以双螺杆空压机主机为例。

1.在安装之前机组做好各部件的清洁工作;

2.使用原装SKF、FAG等进口品牌更换整套轴承;

3. 在拆卸的过程中一定要小心,避免伤害螺杆啮合面,锁紧螺纹;

六、空压机大修技术标准是什么?

1. 转子校正,调整间隙;

2. 研磨转子和主机头壳体的划痕;

3. 排气压力较之新机不下降5%;

4. 检修主机油路,齿轮精密度,轴承同心度;

5. 转子应做动平衡试验,其平衡精度等级应不低于G6.3级;

6. 在规定工况下的实际排气量应不低于公称排气量的95%;

7. 一般振动烈度应不高于12mm/s(具体就特定机型与转子损耗程度而定),没有明显异响。

及时进行螺杆空压机大修,有助于延长其使用寿命。空压机在维系正常生产、保障产品质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了解空压机大修相关知识,促进大修行业健康有序推进,有利于保证空压机用户与服务供应商彼此之间正当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