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出现输出乱跳现象

楼主(2019-10-22):
各位大神们请帮帮小弟解决这个棘手问题。

在使用PID控制温度调节时,出现了以下问题。图一跟图二是单独的两组控制系统的实时电压监控图。两组PID参数设置一样,图一的曲线没有出现突然的波动,而图二出现了突跳点。

所使用的系统我们控制的是玻璃液,使用岛电SR3温控仪,交流转直流触发系统。S型热电偶,测温采集点的位置也是固定的,封闭,而且不会受到外界温度的影响。前端来的玻璃液的温度也不会存在突变。所以理论上来说图一的曲线是合理的。但是在系统二中却每天会出现好几次的突变。本人实在是想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望各位大神帮忙指点。

网友A:
现场有强电吗?还有就是检查一下传感器线路有没有松动

网友B:
那就观察一下。突变的时候,传感器周边出现过什么。

例如大功率发电机

网友C:
检查传感器附近是不是有大功率的设备

网友D:
很大原因是因为干扰引起的,或者换个传感器试试

网友E:
不知道你所控制的温度是多少,曾经帮朋友做过一个加热设备,500度的温度,误差不超过1度,测温部分用的是热电耦,控制的一个大功率固态继电器。

网友F(2019-11-26):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