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两种常见的螺杆空压机节能方式

楼主(2019-10-23):
螺杆空压机要想更加节能,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一是空压机解决泄漏和用气方式,达到节能目的,二是对空压机进行节能改造,从而达到节能目的。下面,我们就一起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 、空压机解决泄漏和用气方式,达到节能目的

首先,空压机解决泄漏和用气方式就可以达到节能目的。据权威机构的检测,空压机所消耗的电能仅有10%转换为压缩空气,而90%转化为热能,可见压缩空气比电贵十倍。但是,在人们心目中,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主要表现为:

1、使用不当造成的浪费这里仅举一个例子,在线路板生产厂家,大多数电镀线上都要用振动来增加对小孔的电镀能力,有些厂家偏好采用气振来达到此目的,殊不知,这样做比采用电振的方式要多消耗十倍以上的电力。我们通过表1来对气振和电振的优劣作一比较。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气振的获取要多一个媒体,而压缩空气的获得耗电又如此之大,因而气振的耗能要比电振大的多就不奇怪了。因此空压机的节能同时还要避免不当的用气方式。其次,采取节能技术可以达到节能目的。

2、不重视管理路上的泄漏在气管首先发生的是隐漏,然后才是显漏。当送气管上出现1 mm的孔,压缩空气的压力为0.714Mpa时,泄漏量为1.5 L/s,相当于压缩机损耗的功率为0.4kW。但在大多数工厂中,到处可以听到漏气的声音,有谁去理会呢?因为没有认识到压缩空气比电贵十倍,所以都习以为常了。因此,空压机节能首先要做的事是治理好泄漏。

二、对空压机进行节能改造的方式

目前,对空压机进行节能改造共有三种方式,试阐述如下:

1、变频调速方式

采取变频调速方式来降低空压机电动机的轴功率输出。改造之前,空压机的压力达到设定压力时,即会自动卸荷;改造之后,空压机并不卸荷,而是通过降低转速来降低压缩机时的产气量,维持气网需要的最低压力。这里有两个地方可以节能:

(1)减少压缩机从卸荷状态到加载状态这一突变过程带来的电能消耗。

(2)电机的运转频率降低至工频以下,使电机轴的输出功率减少。以上两种方式都不同程度的降低了空压机在运行过程中的能源消耗,但是空压机在工作过程中产生如此大的热能而让它白白地散发到空气中去,却在很长的时间内未得到用户的普遍重视,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2、集中控制方式

对多台空压机采取集中控制方式。根据用气情况自动控制空压机的运行台数,改造之前,空压机开启的台数是固定的。

(1)当用气减少到一定量时,空压机是通过减少加载时间来减少产气量。

(2)若用气量进一步减少,性能好的空压机则会自动停机。在(1)的情况下,空压机即使是在卸载情况下也是要消耗电能的。改造后,便可停掉相应台数的空压机,运行台数减少了,无疑就节约了用电。

3、 空压机热能回收是一项非常环保的节能方式

3.1热能回收装置工作原理

空压机的高温油经过热交换器把热量传递到冷却水中,冷却水被加热后流到保温贮水桶中,这样就可达到热能回收的目的。

3.2热能回收实现的条件

(1)空压机的热能回收后,水能被加热到多少度,有没有较大的实用价值?

(2)同时油温应保持多少度,是否会影响空压机的工况?

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开发者和使用者,如果不能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热能回收只能停留在纸上,成为空谈。

好了,关于两种常见的螺杆空压机节能方式就介绍到这里了,了解更多相关资讯,记得关注意朗空压机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