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应用,工频与变频切换的方案和应用场景

楼主(2019-10-23):
有哪些场合需要进行变频和工频的切换今天小编整理的有以下几种可以留言分享你知道的场合及见解

A.故障切换:有些机械在运行过程中是不允许停机的,对于这些机械,当变频器发生故障跳闸时,应该立即自动切换成工频运行才是。

B.程序切换:有的机械根据工艺特点,要求交替进行满频率运行和低速运行。从节能的角度出发,满频运行时以切换为工频运行为宜。

C.运行切换:以供水系统为例,终端用户为了节能投资,常常采用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变频器。

现在以1控2为例,其工作情况如下:

当用水量增大,1号泵已经达到上限频率二水压扔达不到要求或者水压偏低时,经过短暂的延时确定需要加泵时,讲1号泵切换为工频工作。然后2号泵接至变频器,开始变频器运行,此时供水系统处于一工频一变频运行状态。

相反,当用水量减少,水压偏高时候,则关闭1号泵,仅由2号泵进行变频运行。

对变频和工频的切换过程有哪些要求呢?这个问题需要从切换控制的主电路来进行分析。

1、争换控制主电路的构成 各接触器的功用是:

(1)KM1 用于将电源接到变频器的输入端;

(2)KM2 用于将变频器的输出端接至电动机;

(3)KM3 用于将工频电源直接接至电动机。

此外,因为在工频运行时,变频器不可能对电动机的进行过载保护,所以,必须接入热继电器,用于工频运行时的过载保护。

2、切换的动作顺序 切换时,应先断开KM2,使电动机脱离变频器。经适当延时后合上KM3,将电动机接至工频电源。

由于在变频器的输出端是不允许与电源相接通,互相间必须有非常可靠的互锁。对此,可以采取的对策有:

(1)封锁逆变管 在开始切换之前,变频器首先把六个逆变管都封锁。

(2)采用机械互锁 对需要可靠互锁的KM2和KM3选用具有机械互锁的配对接触器。

(3)预置延迟时间 即从KM2断开到KM3闭合之间,预置延迟时间,通常称为“切换时间”。

3、切换控制的其本要求 运行切换应该是从变频50Hz切换到工频50Hz,为此,如切换前电动机的工作频率低于50Hz时,切换前应将工作频率提升至基本频率或更高。

此外,当KM3闭合,电动机接至工频电源时,电动机的转速不应下降过多,以防止产生较大的冲击电流。一般说来,切换时电动机的转速以不低于额定转速的70%为宜。因此,切换时的延时时间应尽量地短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