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MODBUSTCP通讯命令

楼主(2019-10-23):
通过TCP网络调试助手 发什么命令能读写PLC里面的寄存器。PLC已经设置好了 但是命令资料没找到

网友A:
1、首先搞清楚通讯格式,

2、你要执行 不同的命令和代码,他们长度也不一样

QQ截图20191023170355.pngQQ截图20191023170435.png通讯ID 随便设置,modbus 地址就看软件里对于的

网友A:
你用调试助手写 0000 0000 0005 00 03 00 00 00 01(这个应该是都D0寄存器数据,你用PLC改变下D0寄存器值,看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调试助手写 0000 0000 0005 00 0...

谢谢,上位机的人不懂,我尽量帮他找到一些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用调试助手写...

你只要用调试助手把命令调通,接下来就是他的事情,主要看他发送的命令格式对不对

网友C:
寄存器有对应的modbus 地址

网友D(2019-11-26):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