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热油加热器的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都有哪些?

楼主(2019-10-23):
导热油加热器是以煤、重油、轻油可燃气体其他可燃材料为燃料,导热油为热载体。利用循环油泵强制液相循环,将热能输送给用热设备后,继而返回重新加热的直流式特种工业炉,导热油,又称有机热载体或热介质油,模温机作为中间传热介质在工业换热过程中的应用已有五十年以上的历史。

1、故障:液相热载体炉出口温度低,供热量不足,而排烟的温度超过300℃。

原因:引风不足使燃烧强度不够,造成排烟温度低。

处理:及时吹灰。着重检查炉后部出渣机水封、除尘器出灰口等处是否封闭好,有无冷风大量漏入。

2、故障:循环泵压不改变,电流升高而流量却下降。

原因:有可能是热传导液变质,粘度增加造成的。

处理:及时更换或再生导热油,同时注意排气。

3、故障:循环泵电流值减小,出口泵压回零,说明泵空转不供油。

原因:可能是导热油汽化所致,查明汽化原因采取相应的措施。

处理:若是因过滤器堵塞而使循环泵抽空,应立即开旁通清洗过滤器;若是因新增加的热传导液含水或水分解的气体在系统内未排除,则应立即打开放空阀排气。

4、故障:当循环泵的电流比正常值低时,导致循环泵的效率和流量下降。

原因:有可能是供热管线积垢堵塞造成的。

处理:清洗消堵。

5、故障:过滤器前后压差增加,泵入口压力下降时,

原因:可能是滤网阻塞。

处理:开通旁路,将过滤器拆卸清洗。

故障:炉排停止转动。

原因:链条太松,与链轮啮合不好导致,或者是因链轮磨损严重,与链条连接不良造成的。

处理:调整两侧的调整螺丝,将炉排拉紧,若仍不能正常转动,则需要调换链轮。

6、故障:炉排卡住。

原因:炉排片折断或销子脱落。煤中有金属夹杂物将炉排卡住;炉排片拱起;挡渣器(老鹰铁)尖端下沉,将炉排卡住。

处理:用板手倒转炉排清除杂物,更换断裂炉排片后再启动,如启动后再卡住,则停止转动后,详细检查原因再解决。

 导热油加热器的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简单的故障,自己动手可以轻松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