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两个不同名中断点为什么会自动关联?

楼主(2019-10-23):
百思不得其解啊,不是应该一样的名字才会自动关联中断点吗?求各路大神帮忙解答下,万分感激!批注 2019-10-23

网友A:
你这个是不是中断点是在一个位置,要不你重新换不同的中断点设备标识符试试看。/

楼主:
标识符换成“abc”肯定就不关联了,但只要前缀都是Ctrl_to_Chassis_,那就会自动关联。关键是两个名字本来就不一样,怎么就自动关联上了呢?难道是标识符太长了只识别到了标识符的前部?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不是中断点是在一个位置,要不你重新换不同的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