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怎么做作业原点信号

楼主(2019-10-24):
用个安川和那智等日系的机器人,  基本上都有一个作业原点的信号,一般取这个型号作为启动条件,  ABB第一次用 是4轴的, 现在没有这个信号,担心作业员误操作会发生撞击, 请问怎么做这个信号

网友A(2019-11-27):
创建一个原点位置,pHome,发送一个rdoInhome信号就可以。

岁月漫长,想念疯长

楼主:
set 一个信号,只能在程序运行时有效啊,如果机器人被移动了,置1的信号还是1

不能像安川那智那种  类似传感器,只要在原点,自动输出一个信号,不在就不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建一个原点位置,pHome,发送一个rdoInhom...

set 一个信号,只能在程序运行时有效啊,如果机器人被移动了,置1的信号还是1

不能像安川那智那种  类似传感器,只要在原点,自动输出一个信号,不在就不输出

网友B:
用ABB的Wordzone 指令,把HOME点定在这个范围内,输出IO信号,并且把wordzone例行程序做一个开机启动,

网友C:
买个原点吧,需要买的,!

网友D:
这个需要ABB增加一个选项608-1 World Zones,在新建一个程序把原点指令写进去,在后台运行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原点吧,需要买的,!

-------------------------没买

网友E:
可以用work zone或者没有选项的话可以做一个位置判断的程序   把它和做好的HOME点数据比较,范围内则输出home信号,然后把这个程序做成中断一直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work zone或者没有选项的话可以做一个位置...

有程序例吗、、、、、    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work zone或者没有选项的话可以做一个位置...

Pcheck:=CRobT(\Tool:=tool0\WObj:=wobj0);

    IF Pcheck<>PHOME THEN! CHECK ORG

      MoveJ pHome, Highspeed,z200, tool0\WObj:=wobj0;

    ENDIF

我这程序好像位置Pcheck和Phome 比较始终是不成立的。 就是位置一样。

网友F(2020-03-27):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可以用work zone或...

pcheck  和phome位置肯定不一样啊,机器人的编码器分辨率那么高。其实机器人每次的home点位置都有些许差别的。像发那科机器人的HOME点输出设置也要给每个轴一个正负多少的差值才行。

网友G:
下载看看,希望能有用

网友H(2020-10-10):
谢谢分享,就是下载不了。大家是怎么下载的?

网友H(2020-11-19):
谢谢谢诶,我正需要汲取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