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电脑配置怎么看,快速查看工控电脑配置的3个小方法

楼主(2019-10-24):
    如果选择购买工控机组装机的朋友们,一定要学会看懂电脑配置,因为从配置可以看出工控机性能的好坏,包括运行速度、存储空间等等,它主要包含CPU、主板、内存、硬盘、显示器等,那具体怎么看这个配置呢?下面会给大家分享。

    工控机电脑配置查看方法:

    一、电脑系统查看

    选择桌面的“计算机”,右键单击计算机—属性,进入电脑属性选项卡,在属性选项卡里可看到基本的CPU及内存配置。

    (使用系统功能查看电脑配置)

    如果要看比较详细的设备相关信息,则可以点击系统属性页面的“设备管理器”,电脑设备管理器内有各个设备的信息,也有系统的信息;

    二、命令代码查看

    用dos命令运行电脑中的检查插件,将电脑配置相关的信息都直接呈现出来,这样操作非常简单快捷;

    (使用命令代码查看电脑配置)

    在开始菜单的全部程序里,打开“附件”文件夹下的“运行”。在弹出的“运行”输入框里,输入:dxdiag。点击确定后,就会弹窗出现directx诊断工具,里面对于系统、显示屏、声音、输入端的设备配置和情况都有详细的说明。按照个人需要进行不同类型的切换即可。

    三、系统工具软件查看

    目前很多系统工具软件比如360、电脑管家、金山等等都有电脑配置查看的功能,一般操作流程如下:

    (使用电脑管家软件查看配置)

    打开系统工具软件,如电脑管家,在首页的右侧可以看到“硬件检测”。点击后,即可以自动进入下载安装,安装后就会扫描计算机,然后弹出窗口,里面有关于本机的配置信息。可以针对性得进行了解。

    总的来讲,如果你的工控机CPU是在酷睿2-3代,那就属于中低端产品,如果是酷睿4代则为中端产品,如果是酷睿6-8代CPU,则属于中高端产品,一般来说,工控机CPU如果在4代或4代以上,那基本性能都是非常不错的。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工控机电脑配置怎么查看的一些方法和分辨CPU性能好坏的小技巧,大家都学会了吗?

网友A:
非常实用的程序,感谢大师的分享

网友A:
非常实用的非常实用的程序,感谢大师的分享程序,感谢好大师的分享

网友A:
非常实用的非常实用的程序,感谢大师的分享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