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维修电机振动故障原因分析

楼主(2019-10-24):
当伺服器发生振动故障时,我们要根据伺服系统的组成部分进行仔细检查来判断故障的原因。伺服系统组成部分包括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以及反馈传感器,当发生振动故障时我们分析伺服电机维修电机振动故障的原因主要从机械方面和电气方面进行分析了解。
伺服电机维修电机振动机械方面可能存在的原因:
①伺服电机维修振动原因为电机两端和丝杠轴承座上的轴承磨损后间隙过大,或者轴承缺少润滑脂后轴承滚动体和保持架磨损严重造成负载过重。
②伺服电机转子不平衡。
③伺服电机转轴弯曲。
④伺服电机联轴器制造缺陷或使用后磨损会造成联轴器两部分的同轴度误差。
⑤电机导轨的平行度在制造时较差会导致伺服系统无法到达指定位置到无法停留在指定位置,这时伺服电机会不停的在努力寻找位置和系统反馈间徘徊,使电机连续的振动。
⑥伺服电机丝杠与导轨平面的平行度误差。
⑦伺服电机丝杠弯曲。
在伺服电机维修中引起伺服电机电气方面的故障原因主要是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调整上:
①伺服电机负载惯量参数设置不符合负载。
②伺服驱动器维修调整速度比例增益。
③伺服驱动器维修调整速度积分常数。
④伺服驱动器位置比例参数的增益。
⑤加速度反馈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