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软电线RVV和RVS的区别

楼主(2019-10-24):
     软电线RVV和RVS的区别?

     RVV电源线是弱电系统中常用电线电缆,两条或者两条以上的RV线外加一层护套,内部线芯不止有2芯,还有3芯、4芯、6芯等规格电源线。

     RVV电源线的铜芯导体和RVS铜芯导体一样有绝颜外层,同时外层还有一层护套,属于环保电缆, RVV电源线内的铜芯线一般是成平行状态不绞缠。

     RVS电线是双绞线,也就是两根塑铜软RV线成绞状缠在一起的,通常用于公共广播系统布线、消防系统等。

在布线的时候,回路不多的直线,不走线,不穿墙可以选择用RVS电线。干线和多回路数的布线可以选择用RVV电源线。

     字母R代表软线

     字母V代表绝缘体聚氯乙烯(PVC)

     在布线的时候,回路不多的直线,不走线,不穿墙可以选择用RVS电线。干线和多回路数的布线可以选择用RVV电源线。所以,在使用插板接线的话一般还是偏向RVS双绞线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