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数据块地址查询方法

楼主(2019-10-24):
西门子300 里面有个数据块DB204(不是背景数据块) 打开这个数据块全是以间隔4个双字的顺序排列如下图

FC3功能块中dbd204.dbx60.6有出现且始终为1 ,点击跳转无该地址 即使跳转对应的字 双字 也无法查询到  上位机变量库里没有该地址  请问该怎么查。。想找到这个地址始终为1的原因  (该地址没有被强制)

网友A:
TYPE_ANL是用户自定义数据类型,在Step7中为UDT,你可以通过查看你项目中符号名为TYPE_ANL的UDT块,来确定其成员变量数据类型,可以推断出地址。

例如,建立一个UDT1结构如下:

在共享数据块中可以声明数据类型为UDT的变量:

当在程序中如下调用:

L DB1.DB_VAR.AA_INT

实际对应的地址就是DB1.DBW2

因此,你需要先去看看数据类型结构,然后根据结构中的变量数据类型来推导你需要的变量的具体地址。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TYPE_ANL是用户自定义数据类型,在Step7中为...

1.jpg感谢您的耐心讲解,程序中有具体的地址 如图DB204.DBX60.6就是我想找的地址,但我说的是这个地址在程序中一直置位,而且上位机没有这个地址,程序也没强制这个地址为1,且这个地址仅在程序中出现一次,对应的字 双字在程序中没有,那么这个地址为何会为1  是否我漏掉哪些知识造成我没找到让它置位的程序

网友B:
程序中有具体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