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那种MODBUS串口服务器?

楼主(2019-10-24):
因为PLC只有1个485口,现在要和40多个温控仪485通讯

现在想问下有没有那种一拖5或者更多的串口,自动队列通讯的,我只要通过PLC给串口服务器发数据或者控制启停就行

比如有5个串口的模块,1个串口和8个温控仪通讯,然后配置好以后我只要用PLC把数据发给他们的地址就行?

网友A:
有一种模块可以实现,可将仪表数据采集后写到PLC的寄存器,同时也可将PLC的寄存器数据发给对应的仪表,站内有个案例:

http://bbs.gongkong.com/D/201910/810606_1.shtml

网友B:
回复个先,要不然看不到附件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模块可以实现,可将仪表数据采集后写到PLC的寄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