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给解决解决呗

楼主(2019-10-25):
低压断路器 熔断器  双按钮盒 三按钮盒  时间继电器 交流接触器 指示灯 电动机这些器件都能接成哪些电路

网友A:
理论上可以搭成任何电路。甚至一个完整的CPU。

网友B:
可以的,楼主要实现什么啊

网友C:
简单的供配电电路,星三角电机启动回路(指示灯作为运行指示和停止指示),有热继电器就更完美了。有中间继电器的话,可以组合很多逻辑电路。

网友D:
以前的设备运行电路都是这些东东完成的,虽然故障率高,但是作用还是不可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