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S7-1200PLC怎样通过菲尼克斯无线通讯模块通讯

楼主(2019-10-25):
两台S7-1200的PLC,CPU1215C,想做成无线通讯,客户有机台上使用的菲尼克斯无线模块FL WLAN 1100,客户反映的情况是此种无线模块的通讯情况还可以,所以想将1200PLC之间的通讯改成用此种模块做成无线通讯,但菲尼克斯官网的说明书很少,还 是全英文的,不知道1200PLC之间的无线通讯怎么做?组态时要考虑模块的配置吗?做无线通讯是不是应该要两个这样的模块,一个收一个发?

网友A:
组态PN通信就可以,无线模块单独设置,就像使用交换机一样

网友B(2020-04-02):
1200之间通讯有TCP/IP和PROFINET,Profient通讯实时性要求比较高,要根据现场工况调整下profinet的刷新周期。

无线通讯需要两个无线模块,一个做接入点一个做客户端,全双工通讯模式,通过网页设置后便可进行通讯,1100模块PROFINET模式是自适应的不需要单独设置。

WLAN1100和1100简单配置如下所示:

http://bbs.gongkong.com/d/202003/824407_1.shtml

WLAN5100和1100简单配置如下所示:

http://bbs.gongkong.com/d/202003/824440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