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电施工技术,常用弱电信号电缆传输距离汇总讲解

楼主(2019-10-25):
线缆传输的距离一直是弱电人关注的问题,我们每天都在与线缆打交道,清楚了解线缆的使用才能在项目中得心应手,本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下常用的线缆传输距离。

网线

网线也就是双绞线,根据不同规格的网线有不同的传输距离。网线在传输网络信号,如果超出了网线本身可以承受的距离,信号就会衰减,严重时,网络信号会中断。

五类,六类都是100米 ,正规无氧铜6类线可以达到120米左右,如果要加大传输距离,在两段双绞线之间可安装中继器,可安装4个中继器。如安装4个中继器连接5个网段,则传输距离可达500m。

光纤

网线的传输距离有限,并不能解决远距离数据传输,那么对于远距离传输可以使用光纤。

光纤分为多模与单模,多模传输的距离比网线远,但又比单模短。在10mbps及100mbps的以太网中,多模光纤可支持2000米的传输距离;而于1GbpS千兆网中,多模光纤可支持550米的传输距离;所以多模现在用的比较少了。

单模光纤相比于多模光纤可支持更长传输距离,在100Mbps的以太网以至1G千兆网,单模光纤都可支持超过5000m的传输距离。

单模光模块中使用的器件是多模光模块的两倍,所以单模光模块的总体成本要高于多模光模块;单模光模块的传输距离可达150至200km。

所以对于远距离传输可以用光纤来解决,类如远程监控项目。

HDMI线

HDMI高清晰度多媒体接口,一般高清显示器上用,可以连接hdmi显示器跟显示器,现在很多网络盒子也可以通过连接线连接电视,传递音频视频信号。

一般的HDMI信号传输30米以下,那么对于质量一般的线材大约传输的距离15米左右。

那么HDMI远距离如何传输呢?

1、可以使用转换延长器

HDMI信号不经过其他设备(传输120米),HDMI信号一般无法直接用HDMI线材传输到30米以上,市场上也几乎没有30米以上的HDMI成品线。

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是单纯的传输HDMI信号到显示设备上,HDMI信号不经过其他设备的话,我们可以采用网线延长信号的方法,用HDMI网线延长器来将信号延长,HDMI网线延长器分为发送端(HDMI输入,网线输出)和接收端(网线输入,HDMI输出),可以延长100米(5类网线)、120米(6类网线)。

2、当然如果需要传输更远,也可以使用HDMI光纤延长器。

关于HDMI延长的方式有很多,也可以使用HDMI光纤线,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使用。

DVI线

DVI为数字视频接口,一般的DVI线只能有效传输信号5米左右,超过5米就会产生信号的衰减。这个缺点极大限制了DVI设备的普及和应用。

DVI-D只能接收数字信号;DVI-I能同时接收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传输距离短 ,为7-15M。

VGA线

VGA线传输的是模拟信号,是连接电脑显卡与显示器或电视机连接,并以此进行信息传输的一种数据传输线。它负责向显示器输出相应的图像信号,是电脑与显示器之间的桥梁。在彩色显示器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易衰减,传输距离短,易受干扰。但它的传输距离比HDMI与DVI要强点,其3+4/6VGA的传输距离是20-40M。

RS232与RS485

1、RS232:

RS232传输距离有限,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15米,且只能点对点通讯,传输速率为20kB/s。

2、RS485:

RS485无线传输距离为1219米。传输速率为10Mbps,在100Kb/S的传输速率下,才可以达到最大通信距离。

采用阻抗匹配、低衰减的专用电缆可以达到1800米!超过1200米,可加中继器(上限为8只),这样传输距离接近10Km。

USB线

usb(通用串行总线)的缩写,是一个外部总线标准,用于规范电脑与外部设备的连接和通讯。是应用在PC领域的接口技术。USB接口支持设备的即插即用和热插拔功能。

USB协议规定的有效距离是5米,可以使用更长的USB延长线,线材的质量要好。劣质USB延长线到不了5米。当然usb线要想长距离传输,也是可以使用延长器的。

线缆传输的距离一直是弱电人关注的问题,我们每天都在与线缆打交道,清楚了解线缆的使用才能在项目中得心应手,本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下常用的线缆传输距离。

网线

网线也就是双绞线,根据不同规格的网线有不同的传输距离。网线在传输网络信号,如果超出了网线本身可以承受的距离,信号就会衰减,严重时,网络信号会中断。

五类,六类都是100米 ,正规无氧铜6类线可以达到120米左右,如果要加大传输距离,在两段双绞线之间可安装中继器,可安装4个中继器。如安装4个中继器连接5个网段,则传输距离可达500m。

光纤

网线的传输距离有限,并不能解决远距离数据传输,那么对于远距离传输可以使用光纤。

光纤分为多模与单模,多模传输的距离比网线远,但又比单模短。在10mbps及100mbps的以太网中,多模光纤可支持2000米的传输距离;而于1GbpS千兆网中,多模光纤可支持550米的传输距离;所以多模现在用的比较少了。

单模光纤相比于多模光纤可支持更长传输距离,在100Mbps的以太网以至1G千兆网,单模光纤都可支持超过5000m的传输距离。

单模光模块中使用的器件是多模光模块的两倍,所以单模光模块的总体成本要高于多模光模块;单模光模块的传输距离可达150至200km。

所以对于远距离传输可以用光纤来解决,类如远程监控项目。

HDMI线

HDMI高清晰度多媒体接口,一般高清显示器上用,可以连接hdmi显示器跟显示器,现在很多网络盒子也可以通过连接线连接电视,传递音频视频信号。

一般的HDMI信号传输30米以下,那么对于质量一般的线材大约传输的距离15米左右。

那么HDMI远距离如何传输呢?

1、可以使用转换延长器

HDMI信号不经过其他设备(传输120米),HDMI信号一般无法直接用HDMI线材传输到30米以上,市场上也几乎没有30米以上的HDMI成品线。

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是单纯的传输HDMI信号到显示设备上,HDMI信号不经过其他设备的话,我们可以采用网线延长信号的方法,用HDMI网线延长器来将信号延长,HDMI网线延长器分为发送端(HDMI输入,网线输出)和接收端(网线输入,HDMI输出),可以延长100米(5类网线)、120米(6类网线)。

2、当然如果需要传输更远,也可以使用HDMI光纤延长器。

关于HDMI延长的方式有很多,也可以使用HDMI光纤线,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使用。

DVI线

DVI为数字视频接口,一般的DVI线只能有效传输信号5米左右,超过5米就会产生信号的衰减。这个缺点极大限制了DVI设备的普及和应用。

DVI-D只能接收数字信号;DVI-I能同时接收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传输距离短 ,为7-15M。

VGA线

VGA线传输的是模拟信号,是连接电脑显卡与显示器或电视机连接,并以此进行信息传输的一种数据传输线。它负责向显示器输出相应的图像信号,是电脑与显示器之间的桥梁。在彩色显示器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易衰减,传输距离短,易受干扰。但它的传输距离比HDMI与DVI要强点,其3+4/6VGA的传输距离是20-40M。

RS232与RS485

1、RS232:

RS232传输距离有限,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15米,且只能点对点通讯,传输速率为20kB/s。

2、RS485:

RS485无线传输距离为1219米。传输速率为10Mbps,在100Kb/S的传输速率下,才可以达到最大通信距离。

采用阻抗匹配、低衰减的专用电缆可以达到1800米!超过1200米,可加中继器(上限为8只),这样传输距离接近10Km。

USB线

usb(通用串行总线)的缩写,是一个外部总线标准,用于规范电脑与外部设备的连接和通讯。是应用在PC领域的接口技术。USB接口支持设备的即插即用和热插拔功能。

USB协议规定的有效距离是5米,可以使用更长的USB延长线,线材的质量要好。劣质USB延长线到不了5米。当然usb线要想长距离传输,也是可以使用延长器的。线缆传输的距离一直是弱电人关注的问题,我们每天都在与线缆打交道,清楚了解线缆的使用才能在项目中得心应手,本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下常用的线缆传输距离。

网线

网线也就是双绞线,根据不同规格的网线有不同的传输距离。网线在传输网络信号,如果超出了网线本身可以承受的距离,信号就会衰减,严重时,网络信号会中断。

五类,六类都是100米 ,正规无氧铜6类线可以达到120米左右,如果要加大传输距离,在两段双绞线之间可安装中继器,可安装4个中继器。如安装4个中继器连接5个网段,则传输距离可达500m。

光纤

网线的传输距离有限,并不能解决远距离数据传输,那么对于远距离传输可以使用光纤。

光纤分为多模与单模,多模传输的距离比网线远,但又比单模短。在10mbps及100mbps的以太网中,多模光纤可支持2000米的传输距离;而于1GbpS千兆网中,多模光纤可支持550米的传输距离;所以多模现在用的比较少了。

单模光纤相比于多模光纤可支持更长传输距离,在100Mbps的以太网以至1G千兆网,单模光纤都可支持超过5000m的传输距离。

单模光模块中使用的器件是多模光模块的两倍,所以单模光模块的总体成本要高于多模光模块;单模光模块的传输距离可达150至200km。

所以对于远距离传输可以用光纤来解决,类如远程监控项目。

HDMI线

HDMI高清晰度多媒体接口,一般高清显示器上用,可以连接hdmi显示器跟显示器,现在很多网络盒子也可以通过连接线连接电视,传递音频视频信号。

一般的HDMI信号传输30米以下,那么对于质量一般的线材大约传输的距离15米左右。

那么HDMI远距离如何传输呢?

1、可以使用转换延长器

HDMI信号不经过其他设备(传输120米),HDMI信号一般无法直接用HDMI线材传输到30米以上,市场上也几乎没有30米以上的HDMI成品线。

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是单纯的传输HDMI信号到显示设备上,HDMI信号不经过其他设备的话,我们可以采用网线延长信号的方法,用HDMI网线延长器来将信号延长,HDMI网线延长器分为发送端(HDMI输入,网线输出)和接收端(网线输入,HDMI输出),可以延长100米(5类网线)、120米(6类网线)。

2、当然如果需要传输更远,也可以使用HDMI光纤延长器。

关于HDMI延长的方式有很多,也可以使用HDMI光纤线,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使用。

DVI线

DVI为数字视频接口,一般的DVI线只能有效传输信号5米左右,超过5米就会产生信号的衰减。这个缺点极大限制了DVI设备的普及和应用。

DVI-D只能接收数字信号;DVI-I能同时接收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传输距离短 ,为7-15M。

VGA线

VGA线传输的是模拟信号,是连接电脑显卡与显示器或电视机连接,并以此进行信息传输的一种数据传输线。它负责向显示器输出相应的图像信号,是电脑与显示器之间的桥梁。在彩色显示器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易衰减,传输距离短,易受干扰。但它的传输距离比HDMI与DVI要强点,其3+4/6VGA的传输距离是20-40M。

RS232与RS485

1、RS232:

RS232传输距离有限,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15米,且只能点对点通讯,传输速率为20kB/s。

2、RS485:

RS485无线传输距离为1219米。传输速率为10Mbps,在100Kb/S的传输速率下,才可以达到最大通信距离。

采用阻抗匹配、低衰减的专用电缆可以达到1800米!超过1200米,可加中继器(上限为8只),这样传输距离接近10Km。

USB线

usb(通用串行总线)的缩写,是一个外部总线标准,用于规范电脑与外部设备的连接和通讯。是应用在PC领域的接口技术。USB接口支持设备的即插即用和热插拔功能。

USB协议规定的有效距离是5米,可以使用更长的USB延长线,线材的质量要好。劣质USB延长线到不了5米。当然usb线要想长距离传输,也是可以使用延长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