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1P2用EtherCAT控制总线闭环步进点位

楼主(2019-10-25):
PLC采用的是NX1P2,使用的Sysmac Studio软件,采用工业以太网自动控制总线闭环步进电机点位运动。

点位运行要求,电机正转10r,等待时间500ms,然后电机反正10r,等待500ms;然后电机正转10r.......如此往复运行。正转运行速度500RPM,反正运行速度300RPM.加减速度略。

请问实现往复运行与等待时间用什么功能指令?MC功能块吗?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运动使用MC功能块  往复运动等待功能只能靠基本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动使用MC功能块  往复运动等待功能只能靠基本程序了

大佬,能不能简单的写个出来指点一下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动使用MC功能块  往复运动等待功能只能靠基本程序了

往复运动用FOR NEXT循环吗?电机停止后等待时间用哪一个指令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运动使用MC功能...

MC定位指令有动作完成标志位Done  标志位ON后接通延时就可以了

网友B(2020-09-19):
MC定位指令有动作完成标志位Done

网友C(2020-11-24):
感谢分享,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