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内存什么比较好,购买工控机内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9-10-26):
    问:电脑已有一条DDR31333MHZ内存,新买的DDR31600MHZ内存能否兼容?

    答:可以。不过在共用情况下,新买的DDR31600MHz内存会被限制在1333MHz这个频率下。是否能够以1600MHz原始频率运行取决于老的1333MHz内存是否可以稳定超频运行在1600MHz频率,同平台两条内存频率-定是要相同的。

    顺带一提,在内存系统当中提升最大的永远是容量,其次才是内存的频率,之后是CL等各种小参数。在多条混插时可以共用的前提下,如果强行提高到同一频率会造成不稳定,推荐还是降低到频率最低的那一条内存的数值使用。

    问:我购买的2400MHz内存为何只能运行在1333MHz下?是不是买到了假货?

    答:实际上目前通过正规电商购买的内存假货已经比较少了,目前内存颗粒的产量供大于求,这也是目前内存价格超低的原因。在具体每一个平台之上,决定内存频率有多个方面的原因,并不只是内存种类。些处理器和主板默认只能支持DDR31333MHz(图1),如果用户想运行到1600MHz需要进入BIOS当中调整总线频率或者内存频率和处理器外频的比值。在一些早期的处理器比如Core2Duo或Nehalem当中,想使用高频率内存会要求处理器也必须进行对应幅度的超频才可以。

    问:我有一条DDR31333MHz的4GB单条产品,购买8GB内存还能兼容吗?

    答:可以,就算考虑到双通道问题也无需担心。由于混合双通道机制的存在,就算家中电脑已经有2GB内存,购买4GB内存插在一起还是可以以双通道形式存在的(图2)。实际上就算我们已有两条2GB内存的双通道系统,再插上一根2GB内存依然是弹性双通道模式(FlexMemoryTechnology),性能并不会有太多减少(图3)。

    问:原本家中只有一条内存的时候很稳定,在增加了内存之后频繁出现黑屏死机现象。

    答:此问题相对复杂,涉及到故障逐渐排查的过程。首先在主板上插入不同条数的内存,永远是单条内存稳定性最高,插满稳定性最低,尤其在使用时间较长的主板中。排查此问题可将内存逐条逐槽地试验与主板的兼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