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ISPSoft编程的方式

楼主(2019-10-26):
请大神们指导一下,我如何用台达ISPSoft编程软件,写出想图1的那种方式。

网友A:
很简单啊,这样就可以了啊

网友A:
image.png如图直接选择指令,输入地址,从左到右直接编程即可

网友A:
还有一种方式,指令模式

楼主:
回复内容:好的,谢谢大师的指点,我去试试

引用 网友A:
如图直接选择指令,输入地址,从左到右直接编程即可

楼主:
回复内容:大师,你用台达的这款软件试试(ISPSoft)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方式,指令模式

网友B:
ISPsoft用着有点不习惯

网友C:
不要着急输入第二个条件,第一个并联后直接输出两个线圈,然后在线圈前面加上触点条件即可

网友D:
你点一下Y0 然后直接键盘输入 OUT Y1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