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Tools帮助设计阀块攻克难关

楼主(2019-10-26):
摘要:阐述了液压阀块的设计步骤,着重叙述了运用MDTools软件设计液压阀块的方法及其优越性。结合某钢厂粗轧机液压系统设计项目,运用该软件,提高了工作效率,有效地减少了液压阀块孔道之间的干涉和工艺孔问题。

引言

液压阀块在液压系统中的重要性已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其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泛。然而,一般的液压集成阀块都具有密集而复杂的立体孔道系统,其设计和加工是一项非常繁琐而又极易出错的工作。在如今,计算机辅助设计在液压系统设计上的应用已越来越广泛,尤其是在二维工程图的绘制方面,极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而由于三维设计软件的直观性,使得其在液压系统设计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现在,针对液压系统中阀块的设计有了更加方便、更加专业的设计工具——MDTools。本文结合某钢厂粗轧液压系统改造项目,利用MDTools软件来设计液压阀块,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图片1.png液压阀块的一般设计步骤

设计液压阀块的一般步骤如图1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出,液压阀块设计,首先根据厂家的要求画出液压阀块的6个视图,这对设计人员的空间想象能力有较高的要求,对于简单的油路尚可,如果油路稍微复杂,就容易出错。而在打工艺孔、走油路这一步骤中,以往设计人员所用的二维或是三维软件,设计周期长,容易考虑不全,当阀块某个油路和工艺孔需要修改时,任务量相当大,多做了一些重复性的工作,这样浪费了设计时间。而运用MDTools软件,在SolidWorks三维环境中,可以方便地修改设计人员认为不合格的尺寸,修改后的实体模型可以很迅速的反映出改变后的效果。

MDTools软件简介

MDTools是一款由 VEST 公司设计的三维液压集成块设计软件(DDSoft)。在 SolidWorks环境下进行设计,检查,并生成相关的文档。MDTools通过一个专业的文件生成,包括自动标注尺寸,生产加工图表等,使得原先复杂的集成设计变得既快捷又容易,还能避免错误的发生。MDTools 可以使用有效的孔腔连接特性轻易地连接两个孔腔。孔腔流径采用彩色编码方式使集成块内部及其连接设计更加可视化。在设计出产品及真正加工之前,若出现差错,设计检查能使你及时地修正错误。加工图指令使你自动获取集成块的孔腔加工数据,创建加工图,并把它嵌插在二维图中。

MDTools软件在液压阀块设计中的运用

图片2.png在某钢厂粗轧系统液压改造线路中实际油路有如图2所示的液压回路,所用的阀种类较多,数量较大。其设计要求如下:

(1) 油路PT口都必须布置在阀块底部;

(2) 4个换向阀都采用板式连接,前都必须布置在阀块的顶面;

(3) 测压接头必须布置在前端面;

(4) 其它阀不可布置在阀块的底部;

(5) 阀块整体重量不超过500kg

从要求可以得出,液压阀块内含为数众多的、形态尺寸各异的光孔、螺纹孔等,而且只有运用三维几何造型软件MDTools建造阀块孔道体系的实体模型,才能够最充分地表现它复杂的内、外立体形状,从不同的角度和在任意的剖面上,自动生成多个视图和剖面图,自动判断任意空间上的点是在实体模型的外部还是内部,以便于设计者形象地进行孔系干涉校验。根据要求在MDTools软件中设计液压阀块,具体步骤如下:

(1) 根据油路要求选择各阀,确定各阀的结构尺寸,并预估阀块的尺寸,在MDTools软件中,直接输入阀块长宽高尺寸值,即可得到阀块的外形实体,省去了画液压阀块的6个视图工作。

(2) 根据要求在阀块实体上,确定各阀的安装面及布置阀的位置和走油路(打工艺孔),在这一步过程中,设计人员所选阀的阀孔可以直接从自带的库中选取,并可以清晰的从MDTools软件实体模型中直观地反映出油路走向。阀块中油路之间的距离、深度都可以从图中表达出来,有效地避免了各油孔之间的相互干涉。

(3) 针对原理图,在实体上核对阀的位置和工艺孔的深度、位置、大小。由于MDTools有方便的三维视角,可以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查看阀块上工艺孔的定位尺寸和定型尺寸,以及油路的干涉问题。如果发现问题可以及时修改,而且很容易进行重绘。真正做到了所见即所得的效果。最后形成的实体如图3所示,可以满足厂家对阀块的要求。

(4) 在修改正确后利用MDTools软件的三维视图生成二维视图功能快速方便的完成该油路液压阀块的设计任务而且可以在该软件中修改不合习惯的尺寸

从以上步骤可以看出,采用MDTools软件有几个优点:

(1) 采用三维MDTools软件进行设计,使形体转换为可视、可分析、可修改、可进一步模拟加工的实体模型,以便设计人员能尽可能在设计阶段发现问题,从而能够摆脱繁重的绘图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功能结构、液压原理等方面的分析和思考上,保证设计质量,提高设计的效率,避免产生废品。

(2) 可以对实体模型进行不同视角的观察,使阀体孔系的正确性检查变得直观可靠,对装配体进行干涉检查,提高一次性设计的成功率。

(3) 设计人员能够轻松地重新构造自己的零件模型,并自动生成二维工程图。

结论

液压阀块设计一直是液压行业设计中的难点,倍受广大液压设计者的关注。MDTools软件功能强大,结构合理,操作简便,对设计和分析液压阀块提供了良好的途径。从某钢厂实际运用MDTools软件设计阀块来看,该方法提供了液压阀块的精度和可靠性,降低了制作成本。

网友A:
专业的阀块设计软件

网友B:
MDTools强大的三维液压设计软件!

网友C:
MDTools专业的三维液压设计软件,非常实用,非常方便,会继续关注的。

网友D:
专为阀块设计而生的软件,更加的方便设计

网友E:
MDtools最好用的液压设计工具!

网友F:
MDTools越来越强大了,一直在用,谢谢分享!

网友G:
功能越来越好了,感谢分享

网友H:
MDTools软件实用性强,结构合理,操作方便,是个很好的软件,学到了

网友I:
厉害厉害!感觉非常实用,适用于大部分工程师,用了都说好!

网友J:
专业的液压阀块设计软件,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