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讨论)说说你使用过的PLC、触摸屏程序的上载,下载那些事。

楼主(2019-10-26):
对于工控人来说,PLC、触摸屏的使用最普遍了,至于如何编写应用程序,那些都是技术活的范畴。要想熟练应用PLC,触摸屏程序固然少不了。但是基本功也不可能缺少:比如PLC和触摸屏程序的下载、上载。

对于不同品牌的PLC和触摸屏上载、下载也不尽相同。使用的数据线也各有千秋。

今天我们就分享一下你遇见或使用过的PLC和触摸屏,对于程序的上载、下载的经验。对于当时现场操作遇见过的问题导致程序上载、下载失败和解决办法是怎样的呢?

您的这些宝贵经验对于PLC和触摸屏的小白也许有一些帮助呢?对于以下PLC和触摸屏(不限这些品牌和系列哦)

比如:西门子系列200.300.400.1200.1500以及西门子触摸屏;三菱PLC和触摸屏,台达PLC和触摸屏等等。

欢迎分享,有图文说明更好哦!

凡是有效参与的亲们都可以获取50积分哦。优秀参与者可以获得5~20MP奖励。

希望大家积极参与分享!

网友A:
一般的PLC目前都支持网线连接,RJ45,设置好同一网段的IP地址直接连接就行,西门子的甚至可以不用设置本机电脑的IP地址,可以自动分配一个,一般为*.*.*.241!

二般情况就是串口了,我的笔记本没有串口,必备一根USB转串口的线!

网友B:
1、PLC的下载

基本接触都是小型PLC,典型台达DVP系列采用RS232,西门子S7200CN系列采用RS485连接,三菱FX系列采用RS422连接。

以上三种PLC下载时,设置好链路参数后,台达连接对象站地址直接设置0(广播)连接,西门子下载刷新后自动寻找到连接对象站地址,三菱传输设置中点击“通讯测试”自动搜索连接。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PLC程序里面讲这些下载通讯接口设置成其他通讯协议,常见的是使用类似RS指令,通讯口自定义主动发送接受数据,这时就不能正常建立下载连接。所以一般不能正常建立下载连接时,首先设法把PLC置到STOP模式再尝试下载。

2.HMI下载

仅仅接触了昆仑通态TPC系列,威纶通MT6100i。

HMI下载基本有三种方式:1.制作U盘文件下载。2.电缆直联COM(或者U)口下载。3.有网口的HMI直接以太网链接下载。

有网口,直接以太网连接下载很方便。印象中威纶通MT6100i在恢复出厂设置之后,密码丢失,就不能建立下载连接,必须设置好密码上下一致后才能正常建立下载链接,有点坑。另外这一款HMI使用USB电缆连接下载时对线缆要求很高,不容易建立连接。

网友C:
我说一下西门子的SMART LINE 用的较多,有两次发现从其它电脑上传过来的工程,打不开,总说数据库SQL等错误,

最后只保留blob.png文件,并改个文件名,重新打开居然成功了,同事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开始以为要重新做,用了这个方法后都没问题了。

网友D:
用过最坑的的触摸屏就是海泰客,资料极少,当时研究了好几天,最开始连程序都没法下载。

整个网络架构如下:

最初不知道怎么才能将程序下载到触摸屏,试了有三天,这三天一直在试着往屏幕下载程序,后来索性在一个贴吧找到下载前要设置拨码开关。

拨码开关设置如下:

海泰克触摸屏拨码开关功能

SW1保留

SW2保留

SW3 SW4  ON ON使用者正常模式

作业模式       ON OFF执行生产烧机程序

          OFF ON更新BIOS

          OFF OFF执行硬件测试

SW5(通信参数设定) ON PWS使用硬件的通信参数与

          PLC通信

          OFF PWS使用ADP的通信参

          数与PLC通信

SW6(输入密码否)  ON当PWS开机自我测试后,要求输

          入密码,随之进入系统

          OFF当PWS开机自我测试后,不要求

          输入密码,随之进入系统

SW7(进入系统目录) ON进入系统目录(下载程序用此功能)

          OFF不进入系统目录,直接进入使用者应

          用程序(运行应用此功能)

SW8(预设者使用等级) ON如PWS不要求输入密码(SW

          6 OFF),等级=1

           OFF如PWS不要求输入密码(SW

           6 OFF),等级=9

SW9        ON  RS485通信

(PWS背面COM1

规格设定)

SW10        ON  RS485通信

(PWS背面COM2   OFF RS422通信

规格设定)

SW11        ON  RS485通信

(PWS背面COM3   OFF RS422通信

规格设定)

SW12保留

总结:有时候使用一款新产品,手里面没有使用说明和手册,真的感觉无从下手,没法,只能无数次尝试不断查找相关资料,只要坚持最终肯定会成功。

网友E:
串口 选择通讯接口,选择 通讯波特率,基本上就上了。

网友F:
在校学习S7-300和AB的micro800系列吧,那会还真没用过触摸屏,老师给了我一个威纶通的让自己研究我是没有琢磨通

后来工作,接触了西门子的有S7-300、s7-400、s7-200、s7-200smart、1200的PLC,AB RSLogix5000、施耐德莫迪康M340、和利时LE系列,应该就这么多吧,触摸屏说白了也就那几个,昆仑通态+和利时改版,威纶通、iview、AB的忘了型号,还有就是西门子的触摸屏了,同品牌之间PLC与触摸屏应该算是兼容性与功能性最好的了,以太网比串口要好,别的想不到什么了

网友G:
遇到过最坑的一次程序下载就是没插通信线,还一直怀疑下载方法不对,后来顺着线查下去,发现通信线掉了,真的当时感觉自己像傻瓜,这种低级错误都会犯,有没有和我有同样经历的?

网友H:
基于 PLC的雷电冲击控制系统的设计

一、基于 PLC的雷电冲击控制系统功能

   基于 PLC的雷电冲击控制系统功能(如图1)调节雷电冲击装置球隙(A1)并自动触发(A2)、调节截波装置球隙(B1)并定時触发(B2)、调节雷电冲击电压(C1)并产生雷电冲击全波或截波(C2);上述操作均由人机互动完成。

二、基于 PLC的雷电冲击控制系统的硬件配置

   基于 PLC的雷电冲击控制系统的硬件配置如图2。雷电冲击控制系统的硬件包括:冲击电压控制箱(位于本体现场)、人机互动工控机(位于控制室内)和光纤通讯(连接二者)。

基于 PLC的雷电冲击控制系统的接线图如图3—4。

三、基于 PLC的雷电冲击控制系统的人机界面

1) PLC的雷电冲击控制流程

    PLC的雷电冲击控制流程(如图5):给定雷电冲击波的电压值、全波、截波;调节雷电冲击装置球隙(A1)并自动触发(A2)、调节截波装置球隙(B1)并定時触发(B21);调节雷电冲击电压并产生雷电冲击全波(C1)(截波(C2))。

2) PLC的雷电冲击控制系统的人机界面简介如下:

    PLC的雷电冲击控制系统的参数设定人机界面,设定雷电冲击波的电压值;调节雷电冲击装置球隙并自动触发、调节截波装置球隙并定時触发如图6

    PLC的雷电冲击控制系统的运行人机界面,显示设定雷电冲击波的电压值;显示雷电冲击装置球隙并自动触发、显示截波装置球隙并定時触发,显示电流值,显示试验次数等如图7

网友I:
用过Siemens 及AB等的产品, 触摸屏品种较多,总的来说触摸屏厂家基本上都夸大其功能,真正使用的时候遇到问题时就会了解到了,好多并不是像厂家说的那样好用的。  就稳定性可靠性来说,喜欢西门子产品,当然价格高就不用提了。 AB也不错, 不过不大喜欢编程软件及授权之类的,过于复杂繁琐,当然人家是位了利益,可以理解。 总之,各种产品五花八门的, 配合好也可以弄得不错, 最怕的是兼容性不好的产品混在一起,稳定性很难预料。

网友J:
感觉还是不错的哦,对自己还是有用的

网友K:
以前用台达,三菱的是线,USB转232线老是有问题,现在大家都有USB,网线下载了;后面用西门子的,驱动又有问题,MPI,PPI;后面接触施耐德的,PLC的硬件版本选的不对,还是不能下。。。

网友L:
三菱FX的就要用USB转串口的,要安装驱动程序,Q的或者FX-5U的就可以用网线啦,设置在同一网段即可通讯,西门子200的有PPI的线,正版比较贵,都是在某宝的买黄色二代PPI线缆,安装驱动即可使用。

HMI的有的是MINI 的家口就比较方便,有的是安卓手机充电口的类型口,例如威纶通MT6070IE等,我还是喜欢用网口的HMI(PROFACE)0,PLC也选择网口的,比如欧姆龙CP1H-E系列(适用于小单机四根轴),这样一根网线就能通用了,比较方便

网友M:
三菱PLC,一点点摸索

网友N:
强大欧姆龙PLC指令,

网友O:
十年前用232,五年前用CAN总线,现在都用网线,以后就是无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过最坑的的触摸屏就是海泰客,资料极少,当时研究了好几...

海泰客触摸屏的确让人摸不着头脑

小猪快跑!

网友(2019-11-26):
引用 网友N:
强大欧姆龙PLC指令,

这是干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