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热一体技术如何同时解决升温和冷却呢

楼主(2019-10-26):
冷热一体模温机由两套系统组成,两块电脑PC板,各自控制相应的系统,分为加热系统和冷却系统,根据客户使用要求,自动调节加热或者冷却的功能。能实现快速加热和冷却。

冷一体模温机是集加热和冷却两种功能于一体的模温机,传热的媒介是水或者油,同时又具有冷水机的功能,冷热一体模温机能快速控制模具温度。冷热一体模温机分为加热部分和冷却部分,有两套系统进行控制。然后根据使用的具体要求,自动调节加热或者冷却的功能。

冷热一体模温机的这种特性,能更快的提高生产效率,抑制产品缺陷,降低不良品产生。模冷热一体技术可以同时解决加热、和冷却两个功能,通过热媒体和冷却水,来控制一个成型周期内模具的温度,因此,冷热一体模温机优势更加明显。

冷热一体模温机的内部结构不仅有电加热元件,还有压缩制冷元件,因此这决定冷热一体机具有温度控制范围广的特点。如果使用导热油作为传热介质,则冷热控机的高温可达390℃,低温可达零下82℃,可以实现大范围的温度变化。冷热一体机在化学反应釜、和材料检测行业中应用十分普遍,可以满足不同生产工艺的需要。

冷热一体模温机操作注意事项:

1、机器绝对不可在无水的情况下运行,必须保证吸水管口处于水中,吸水管口不可漏气;

2、操作开关请尽量避免连续切换;

3、冷冻水温度达到设定温度时,压缩机会自动停止运行,此属正常现象

4、温度开关应避免设定在5℃以下,防止蒸发器结冰;

5、为确保制冷效果,保持最佳状态,请定期清洗冷凝器、蒸发器及水过滤器。

以上就是为大家介绍的冷热一体模温机如何同时解决升温和冷却的问题,其应有行业广泛:化工、压铸、复合材料、注塑、橡胶挤出、纺织、木材、机械、新能源等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