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M8029无动作

楼主(2019-10-26):
新手求助,如下图,脉冲发送完后为什么M8029没反应。谢谢。

网友A:
 在三菱PLC FX3U系列中,编程手册对这两个辅助继电器是这样介绍的,

  M8029:指令执行结束标记;

  M8340:【Y000】 脉冲输出中监控;

  M8029不是单指脉冲发送完成,别的指令也会有这个完成标记(如DSW指令),而且这个标记在同一个扫描周期会因为执行不同的指令就产生ON/OFF变化,

  M8340是【Y000】单独的脉冲发送中标记,就是【Y000】发送脉冲时ON,不发送时OFF,

你的用法没错,唯一可能就是你启动信号在M8029动作后还处于接通。

网友B:
楼主单独使用M8029,楼主用法可能有问题。

网友C:
X0你可以取上升沿试一下,逻辑看起来没有问题,模拟测试也没有问题

网友D:
楼主是模拟的吧?定位指令模拟不了

网友E:
可以监控到脉冲的数。不知道是哪个寄存器了

楼主:
谢谢各位。接了工控板和步进电机,我稍微改了下,M8029还是没动作,如下图,按下x0后电机动作,动作后m20一直保持位on,监控也是,想再动作一次需按下x1才能按x0.是不是我的板子有问题,国产一百来块的板子

网友F:
M8147下降沿试一下

网友G:
楼主不是用的3U的板子吧,1S、1N的板子不是这个点

网友H:
M20这个点其他地方有没有置位复位?这个会干扰到的,比如用了SET M20 就不能将M20作为线圈输出——例如:X0——(M20)

网友I(2019-11-26):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