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电动机无论怎么接都是一个方向转,为什么?

楼主(2019-10-27):
380V电机并没说是三相380V电机,380V也有单相380Ⅴ电相机,它和单相22OⅤ电机基本相似,也有单电容式,或双电容式两种。

如果是单相380Ⅴ电机,出厂时转运方向已定,不论你怎么调整接线,它的运转方向都不改变。除非打开内部接线,重新再接否则不可能改变运转方向。

这在三相异步电机中只有两根引线与电源相接的工作状态,叫做单相运行。三相异步电机单相运行表现为二种形式:

一。是三相异步电机一相断线的单相运行。俗称缺相运行。

二。是三相异步电动机改接后用于单相电源的单相运行。俗称220V电源单相电机。

下面分析一下:一相断线的单相运行

这是一种极端的不对称电压的运行状态。其外部表现为:如果它出现在电动机起动之前,则电动机接上三相电源后会发出嗡嗡声,不能起动。如出现在正常运行中,电动机虽可继续运行,但定子电流大,时间稍长,则有烧坏其定子线圈绝缘的危险。因此通常不允许三相异步电动机单相运行。

从电磁理论上也略可知道:三相电动机接入单相交流电源,起动转矩等于零,只要负载转矩不大于单相运行时的最大转矩,具有一定运行转速的电动机在出现一根断线的单相运行后,电动机仍可继续保持运转状态。单相运行电动机的转向完全取决于出现单桐运行状态之前电动机的旋转方向。

如果电动机一相断线后单相运行,仍然保持断相前同样大小的电压和电流,则此时电动机功率仅为三相对称运行的58%左右。因此,如三相异步电动机单相运行时仍带100%的负载,那么电动机输入功率将增加近一倍,从而造成电动机的定子电流增大,发热严重,势必危及电机的安全。

改接后用于单相电源的单相运行。

根据需要三相异步电动机改变接线用于单相电源作为单相电动机使用。

当三相对称绕组接入单相电源时,电动机本身没有起动转矩,需利用原三相绕组中一相绕组串接两只互相并联的电容当作起动绕组进行起动。当起动转速达到额定转速时切除其中一只电容。另外二相定子绕组串联起来作为工作绕组。这样可使电机具有较好的起动特性、工作特性、和功率因素。其功率约为三相电动机功率的70%左右。

还有遇见此故障时可用电流表测试三相电机的电流大小看是否平衡,用电压表测电压是否三相电源与三相负载端是否一致。一般很快就会排除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