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数据库点类型及点参数

楼主(2019-10-28):
前面文中我们已经建了5个数据库点,它们分别是AI1DO1DO2DO3DO4,其中前一个是模拟量,后四个是离散量。在本文中将以上5个点为例讲解力控数据库中的点类型及点参数。

点类型是实时数据库DB对具有相同特征的一类点的抽象。DB预定义了一些标准点类型,利用这些标准点类型创建的点能够满足各种常规的需要。对于较为特殊的应用,可以创建用户自定义点类型。

实时数据库DB提供的标准点类型有:模拟I/O点、数字I/O点、累计点、控制点、运算点、组合点、雪崩过滤点等。不同的点类型完成的功能不同。比如,模拟I/O点的输入和输出量为模拟量,可完成输入信号量程变换、小信号切除、报警检查,输出限值等功能。数字I/O点输入值为离散量,可对输入信号进行状态检查。

点是一组数据值(称为参数)的集合。在数据库中,用户操纵的对象是点(TAG),系统也以点为单位存放各种信息。点存放在实时数据库的点名字典中,实时数据库根据点名字典决定数据库的结构,分配数据库的存储空间。用户在点类型组态时决定点的结构,在点组态时定义点名字典中的点。

点参数是含有一个值(整型、实型、字符串型等)的数据项的名称。例如:PVDESC等。在点名字典中,每个点都包含若干参数。力控数据库系统提供了一些系统预先定义的标准点参数,如:NAMEDESCPV等;用户也可以创建自定义点参数。

对一个点的访问实际上是对该点的具体某一参数的访问;对一个参数值进行访问时也必须明确指定其所属点的名称。采用“点名.参数名”的形式访问点及参数,如“TAG1.PV”表示点TAG1PV参数。因为PV参数代表过程测量值,经常被访问,因此在力控系统中,当访问某一点而不指定具体参数名时,均表示访问的是PV参数。如:访问“TAG1”即表示访问“TAG1.PV”。

一个点可以包含多个用户自定义参数,也可以只包含标准点参数而没有用户自定义参数。

下面建立一个窗口——文本,在窗口上显示前面加的数据库点的参数值。需要先在页面上添加文本,先在工具箱上点击A,如下图所示:

然后双击“AI1.NAME”后面的“####”文本,在弹出的“动画连接”窗口内点击“数据连接”模块内的“字符串”,在弹出的对话框内输入“AI1.NAME”,如图:

网友A(2020-10-01):
有力控工程给发一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