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稳定可靠的触摸屏PLC一体机

楼主(2019-10-28):
目前市面上有哪些稳定可靠的国产或其它的触摸屏PLC一体机?

网友A:
触摸屏和PLC一体的不建议使用,本身集成度高,就很难做到很稳定,考虑到散热及集成问题,不建议使用,你想那些大品牌为什么没有触摸屏PLC一体机?想想就明白了

楼主:
谢谢,看到韩国空气悬浮风机的控制好像就是一体机,问问看国内情况的!

网友B(2022-08-27):
顾美一体机,深圳的还不错,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2024-07-15):
6轴一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