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大神进来帮忙啊

楼主(2019-10-28):
在触摸屏中       怎么实现 COM1的  数据 与COM 2 交换呢   {我触摸屏COM1通讯的是变频器   COM2通讯PLC  请问我改怎么使用COM2的 M0 去控制COM1变频器的正反转呢  正反转我都按照地址做了个按钮}

网友A:
简单的就做个事件触发

网友B:
你是什么触摸屏啊,牌子,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就做个事件触发

我这个好像没有事件触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什么触摸屏啊,牌子,型号

中达优控   A500

网友C:
做一个转换  PLC控制触摸屏的地址 再用触摸屏控制变频器

网友D:
这样转换以后,后期排查问题也麻烦,没有直接让PLC走通讯控制那么直接了当,查找故障也相对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一个转换  PLC控制触摸屏的地址 再用触摸屏控制变频器

怎么个转换法 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E:
没法做,两个有冲突

网友F:
PLC是什么版本

做好通讯,plc直接写对应的地址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PLC是什么版本做好通讯,plc直接写对应的地址就可以

串口不一样能直接通讯不     串口一是485 通讯  串口2是232 通讯

网友G:
用脚本或者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脚本或者宏

我用宏写了个M111=M112 ;但为什么总是编译不上去呢

网友H:
具体要看显控HMI怎样用。我只知道威纶通通过宏指令(GetData   SetData),昆仑通态在运行策略中写脚本程序实现。这个实现方式各品牌应该都不一样。

网友I:
实在郁闷,居然不能贴脚本

网友J:
回复内容:大神那

引用 网友I:
实在郁闷,居然不能贴脚本

网友K: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网友L(2020-01-20):
小弟虽然年纪大,但是却初入行。

发现这里好多大神,希望以后自己也能有技术和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

请教一下大家,AKWorkshop和Modbus软件在那里可以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