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通讯受到干扰怎么解决?

楼主(2019-10-28):
变频器的通讯受到干扰,采用什么方式可以减少干扰?

答:变频器的通讯干扰主要来自低压供电线路中其它具有晶闸管及直流整流电气设备的电磁干扰、谐波干扰等。

● 变频器本身也是一个干扰源。所以在使用上位机与变频器进行RS-485通讯时,为了克服上述两方面对通讯方式的电磁干扰时,可以考虑增加“交流输入电抗器”、“输入交流滤波器”、“交流输出电抗器”。

见下图所示:

emc外围配件安装示意图(虚线框所示)

● 电源输入端加装EMC输入滤波器,可以有效的防止电磁干扰对通讯设施的干扰。

● 接地端子PE必须可靠接地,接地电阻值必须小于0.1Ω。否则会导致变频器工作异常甚至损坏。

见下图所示:

● 在变频器与电源中间加装外置 EMC 输入滤波器(见上上图所示)不仅可以抑制周围环境的电磁噪声对变频器的干扰,也可以防止变频器所产生的对周围设备的干扰。

需要在输入端外接滤波器才能使变频器满足安装中的 C2 类水平。

安装 EMC 输入滤波器需要注意:

① 使用滤波器时请严格按照额定值使用:由于滤波器属于丨类电器,滤波器金属外壳地应该大面积与安装柜金属地接触良好,且要求具有良好导电连续性,否则将有触电危险及严重影响 EMC 滤波的效果。

② 滤波器地必须与变频器PE 端地接到同一公共地上,否则将严重影响 EMC 效果。

③ 滤波器尽量靠近变频器的电源输入端安装。

● 无论是变频器的输入侧信号是模拟电压输入还是数字输入方式,它们对外部的电磁干扰特别敏感,所以一般需要采用屏蔽电缆线,而且配线距离尽量短,不要超过20米,另外在电磁干扰强的场所,模拟信号源侧需要加装滤波电容器或铁氧体磁芯。

见下图所示:

● 通过上述的处理,一般情况下都可以大大降低电磁感应对通讯信号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