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拆装榨条?榨条拆卸与安装方法

楼主(2019-10-28):
  植榨油机榨条拆卸物油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食用品,随着当今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植物油的产量也随之增加。生产植物油最关键的设备是榨油机,榨条是榨油机中重要的易损件,由于油料作物的摩擦、挤压,磨损十分严重。按一次压榨法,使用渗碳榨条,每台套榨条平均使用不到一个月就报废,期间还需更换另一面渗碳榨条,而换一次榨条需要停产2天。使用北京固本科技有限公司的碳化钨耐磨榨条不停机不换面,最高可使用5个月。那么,如何拆装更换榨条,避免榨油机一些常见问题,在此为读者解答。

  榨油机榨条拆装步骤:

  1.先将榨油机的电源断开,卸掉加热圈上导线和热电偶。

  2.松开调节榨油机丝杠并将主轴机件从机器上拆下。

  3.榨油机的榨条圈和榨条组件缓慢的从机器上卸下来。

  4.用撞击力将两个位置的同一要四方榨条冲出一根,其余则自动散下,若需要更换出饼口可轻击出饼品凸出边,出饼口即可卸下。

  5.从榨油机卸下的榨条和榨条圈内孔清洗干净,调换磨损件,并按照打下的方向和顺序放好,不可和新的北京固本榨条混合。

  6.竖起榨油机的榨条圈,找一个和主轴一样粗细,榨条长短相近的内靠模竖在榨条中间(没有很适合的用木桩做一个也可以),然后把榨油机的榨条按卸下的方向将榨条按一根八角榨条和一要四角榨条交替打入,后要打四角榨条,打入时要倒一下棱角,不易太紧,但亦不能太松,在组装过程中,要用锤敲击别的榨条端面,使之靠紧,全部打入后用锤击榨条使之整齐紧贴榨条圈内壁,用手摸榨条内壁无突起现象。

  7.将榨条圈竖起均匀插入榨条。

  8.组装北京固本榨条时应注意的问题:

  ①要分好四角榨条油线,检查长条油线排列顺序是从下料端开始由大油线逐步向小油线过渡,另组榨条的油线方向应一致。

  ②榨油机打入时过紧或者过松可用八角榨条的大小面来调节松紧。

  9.榨油机榨条装好后,两个端面倒一下角然后打入前支座和后支座,打时两边打均匀,前支座边和后支座边要看齐;否则打上后,两个孔不同心无法穿拉杆,榨条前后支座都装好后还要检查一下榨条内壁是否有突起现象,如有要敲正。

网友A:
楼主叙述清晰明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