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扩展条件

楼主(2019-10-28):
扩展条件

控制启动下更改:

1.Registers : 999 暂存器

2.Position Register : 200 位置寄存器

3.Weld schedules :200 焊接条件

4.Heatwave option is installed :70  热启动安装选项

5.Heatwave option is NOT installed :200 热启动选项没有被安装

6.Weaving Schedules  :98  摆焊条件

7.Program Adjust Schedule ;99 程序条件

PROGRAM SETUP 设定最大数

1.User Tasks                  4    工作

2.Numeric Registers           200  暂存器(R)

3.Position Registers          100  位置寄存器(PR)

4.String Registers             25   串暂存器(SR)

5.Macros                       150  宏程序

6.User Alarms                  10   使用者定义异常

7.Trace Length                 200  执行日志

8.NUM.Dig.ports                512  数字I/O

9.Error Severity Table         20   异常重度

10.Program Adjust Schedule     10   程序调整条件

11.Number DI\DO Interconnect   32   DI-->DO接续

12.Extended Alarm Log Size     0    异常日志

Weld schedules 焊接条件

6.Manufacturer: General Purpose    制造商:通用

7.Model:   MIG(Volts,Amps)         型式:MIG(电压,电流)

8.Muti-Process:  DISABLED       多程序:无效(林肯选择有效)

  Weld procedures: DISABLED        焊接方法:无效

9.Number of weld schedules: 32     焊接条件号码:32

  Number of weld equipment: 1     焊接装置号码:1

Weaving Schedules摆焊条件

选择(Variables)参数: $WVCFG  WVCFG_T ---> $MAX_NUM_S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