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触摸屏的ActiveX控件问题

楼主(2019-10-29):
在应用程序管理器里添加程序是提示需要更新ActiveX控件,这个需要怎么弄?

网友A:
没遇见过,一般类似出现这种情况看看系统是不是与软件不匹配,建议重装软件看看

网友B:
HMI编程软件版本和打开软件版本不兼容,一般是版本低。AB-HMI软件版本上下并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HMI编程软件版本和打开软件版本不兼容,一般是版本低。...

版本是一样的

网友C:
重新装下看看

网友D(2022-10-14):
 你好,遇到同样的问题,解决了吗? 求

网友E(2022-12-10):
用户加载的控件。需注册后再打开。或版本升级后的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