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识别方法

楼主(2019-10-29):
  贴片电阻就是金属粉和玻璃釉粉混合,采用丝网印刷法印在基板上制成的电阻器。与贴片电容不一样的是,贴片电容一般比电容厚,且电阻两边为银白色镀锡,中间黑色。下面我们来看看具体的两个识别方法。

  方法一:

  如上图所示,正面主要是中间黑色带电阻代码,方便识别贴片电阻大小,两头是锡面,银白色,方便焊接。背面中间是高纯度氧化铝基板,两头同样是锡面。

  注意:0603封装以上的可以通过表面的代码识别出贴片电阻的大小,但是0603以下的因为太小所以无法添加代码,因此只有通过第二种办法,借助万用表测量阻值。

  最简单的一点理解方法,只要中间是黑色的一定是贴片电阻。

  方法二:

  在没法通过肉眼准确区分或者不能肯定是贴片电阻的时候,就要借助万用表工具,将万用表调到电阻档,先选择大一点的档位,测试看是否有阻值显示,如果有就表明这是贴片电阻,如果要测量准确的阻值,如果阻值显示小,就调小档位再测量;如果阻值显示大,就调大档位再测量。

  如果要区分贴片电阻的封装是多大的,熟悉的工程师可以一眼就看出来,但是就算不熟悉也没关系,只要对照上图所示的封装尺寸表估摸一下大小就知道具体的封装了。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免费分享,一定好好看,学习一下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免费分享,一定好好看,学习一下

谢谢楼主的免费分享,一定好好看,学习一下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