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运用04TC-E2和04DA-E2两个模块控制温度加热

楼主(2019-10-29):
求各位大神有没有类似的案例分享一下

网友A:
楼主这个就是标准的PID调节功能,模拟量信号输入PLC系统,PLC经过PID运算整定输出模拟量信号或开关量信号控制外部负载(你这个应该是控制加热)。这部分可以看看编程手册PID篇,有研究别人程序,还不如自己动手,别人程序看着累,因为思考角度不一定一样

网友B:
台达手册写的都挺详细,自己慢慢做试验得到的经验更有价值